嵌入式系统
计算机串口带载能力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6-06):
我使用的是台式机,标准9针串口。如果加的负载多,电压就下降,空载时电压正常。请问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串口驱动的芯片有问题了?
在其他机器上试电压正常,只有我的不对劲。
多谢!

网友A:
加的负载多,电压就下降——这是正常现象。232接口设计为一对一数据传输,信号是电压型的,你挂了多少负载?

楼主:
其实也不大,都是3。3v的芯片,两个,都是低功耗的。
并且在其它计算机上没事,我怀疑我的主板品质差。

网友A:
又是‘窃电’!?非正规用法应该有不可预料结果的思想准备。

楼主:
呵呵,思想准备有,但是希望知道是怎么回事,并且也是可行的。

网友A:
如果仔细追究,应该查一下串口的芯片,看他的驱动能力。另外,一般芯片都是灌电流比较大,拉电流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