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6-06):
电力电容补偿器怎么判断电容的好坏和怎样实行电容放电?我门厂的功率因数达到0.99而且是在并没有投入补偿的情况下,虽然我门的主要是电阻负载.但是好象也不该有这么高啊

网友A:
判断电力电容器的好坏,我是用测其三相电流的方法,应该是平衡且接近额定电流,现在生产的电力电容器,内部已装有放电电阻,不需要放电的吧.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直接用钳形电流表就可以测吧

网友B:
就是,用钳表测。

网友C:
呵呵.投入卡流
    断路后指针万用表R*100挡量.看针摆幅

楼主:
TO 常师傅
 能详细介绍下吗?卡流?

网友C:
哈哈.TO想做々工程师用钳形电流表投入时钳(卡)电流呵.

网友D:
除了测电流还可以用电容表测容量啊!

网友C:
下面引用由电工菜鸟在 2007-6-9 9:41:00 发表的内容:
  除了测电流还可以用电容表测容量啊!
--------------------------------------------------------------------------------------------
是的,但那要专用单电容表的.现场的朋友们备的少吧.也不易常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