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安全
求助大家

楼主(2007-06-06):
电力电容补偿器怎么判断电容的好坏和怎样实行电容放电?我门厂的功率因数达到0.99而且是在并没有投入补偿的情况下,虽然我门的主要是电阻负载.但是好象也不该有这么高啊

网友A:
补偿电容的好坏判断:看外观,比如是否鼓肚,漏夜等;测定电容器工作时的表面温度,测定工作电流等。
补偿电容里自带有放电电阻,所以切除后给它一定时间自放电,最后拆除的时候再对其进行对地放电就行了。
阻性负载,0.98~0.99差不多。

网友A:
建议楼主这样的帖子最好发在电工论坛。

楼主:
能说说对地放电具体是怎么操作吗?这个概念有点模糊谢谢了
我门功率因数到0.99 但是供电局还要求补偿,说不通啊
感觉有点故意找茬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