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代码什么意思

楼主(2007-06-06):
  10GM的简单伺服我也做过,伺服手册也看的很多,关于M代码也看过很多,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M代码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用的

小弟油箱:shenyoucai0126@126.com.
QQ:27505831   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辅助功能指令

网友B:
就是在10gm发脉冲过程中,或者脉冲发送完成后等情况下,你可以指定一个m on ,这个on 的信号你可以在梯形图中加以利用,用作互锁等。
这个m就是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