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控制问题

楼主(2007-06-06):
丝杆罗纹距比10mm
减速比1:1
编码器反馈脉冲 8192
脉冲进给量 0.01MM
电子齿轮比要设多大 才能保证我发10000脉冲 伺服走100MM
我用1PG定位模块

网友A:
我们计算需要的是控制旋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不是编码器反馈脉冲,这是在PG分频比可设的。
请给出伺服电机型号,再给您正确答复,不能因为8192的误会让您对工控朋友们失去信心。

网友B:
100/10=10 圈 就是电机要10圈。如果8192没有倍频的话就是
8192/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