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硬件检测到一个效验错误

楼主(2007-06-06):
请教一个问题:
用西门子200 PLC STEP7 4.0 SP4软件,在线监视程序时总提示“硬件检测到一个效验错误”
然后就退出监视状态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还有时要点监控时出现"PLC检测一个校验错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估计无法读取PLC的数据,建议检查连接电缆及接头是否接触良好,要不换个COM口试一下。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国产的兼容电缆所致. 当然,用西门子原装的也有可能出现,其实就是通讯出现了异常,可能的情况很多.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后再点监控又能继续的.

网友A:
有时候要点四五次才能监控得了,有时候就得重新打软件才可以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