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IGBT一体化模块和集成芯片?

楼主(2007-06-06):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你们是用什么好方法拆IGBT一体化模块和集成芯片的?小弟用的是热风枪和电烙铁,但在拆的过程中常会秧及附近的一些电子元件,尤其是在拆双面印刷的线路板时,有时往往会把一块好好的线路班拆的面目全非,很是头痛,请问高手们:你们有什么好方法吗?(新手上路,勿笑!)

网友A:
双列芯片还好办,把脚全部挂上锡,大功率烙铁来回拖动几次就下来了,CPU没拆过,估计是要热风枪.
最头疼也是IGBT,现在PCB板都比较厚,吸锡枪很难热透背面的锡.用通针也不是很方便,基本上拆一个IGBT好坏一个通针.有什么好办法大家不妨交流一下.

网友B:
用电动吸锡枪.

网友C:
cpu 用热风枪 igbt用吸锡泵

网友D:
找几块废板,好好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吸锡枪,热风枪就可以搞定,不行用两只大功率烙铁。
如上说,多练练。

楼主:
大功率烙铁我也试过,有的板子因为是贴片元件,挨得非常紧密,如拆IGBT一体化模块等,不是把PCB板烤焦就是把旁边的元件也一起烤了,用热风枪秧及的元件更是广了,如不用电动吸锡枪和电动吸锡泵也能拆IGBT一体化模块吗?(我用的还是手动式吸锡枪)希望大家能继续讨论。

网友F:
你可以先用中功率烙铁和吸锡器把IGBT的焊脚上大部分的锡吸掉,吸的过程中可能还要适当的加一加锡,把模块上的锡尽可能的带出吸掉,此时再用热风枪轮流的吹各个焊脚,当各个焊脚的锡都开始熔化时可拔下模块,我们就这样拆,可就不会拆伤板子,使用热风枪时要注意温度和风量,建议先用废板学习。

网友G:
凭一把50瓦电烙铁就可以做以上事情了,主要还是手快,其他任何方法都容易伤及电路部分,做比说难得多,有机会我可以给你们表演以下,CPU拆下来和焊上去,只需要7分钟的时间在CPU四边加满焊锡,快速加热,这要多练的,熟能生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希望高手们能继续指教,相互交流学习,尤其对新手们的帮助非常大,继续......

网友D:
PBJ就是高手,用两把调温的电烙铁.同时开工更简单.

网友H(2011-06-28):
四排的小芯片只能用风枪,别的都好拆,模块用吸泵器,稍微大功率的可用一个吸泵器一个电锡铁这样容易熔化,加上一点松香,很好折,双排芯片用拖焊法一边一边拆很快拆下来了

网友(2014-09-05):
用热风枪,吹的贴片元件,到处飞,我的实际体会。吸锡器和电烙铁我也有,也用了,不好使,我是业余。请大家指教,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