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单相电动机漏电

楼主(2007-06-06):
公司有一个装订用的台式电钻,测量外壳电压110V,在财务科漏电,可是到我们车间的插座上就不漏电了,检查电钻绝缘良好,检查财务科电源插座没有接地线,很明显处理问题的思路有两个:一是在财务科的插座上加装接地线;另一个就是处理好电钻的问题,让其在任何地方都不漏电;电钻是单相220V的,有电容,郁闷的是电钻漏电到底是电钻本身引起的还是电源引起的?检查电钻的绝缘也没问题啊!火线和零线对调也是漏电。

网友A:
运行时漏电吗?有离心开关的话看看离心开关.

网友B:
拆开台钻看一下,确认地线是否有接上?判断是不是因地线引起的,可以在车间里面把台钻接成不接地的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运行时也带电
和电钻接在同一个插座的电脑、打印机不带电

网友A:
TO别墅:低压电烧实,再处理

网友C:
接地没接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