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EH,COM2通讯问题!!

楼主(2007-06-06):
请教台达工程师和其它台达PLC高手:
1、台达的PLC(具体使用型号为EH-32),串口2是否支持在SLAVE模式下支持RTU通讯模式?
2、如果支持,PLC端和PC端有什么具体注意的事项?我现在在PLC端设置D1120为H87;并置位M1120和M1143,然后PC端发送:01 01 06 14 00 25 5D BD,其中5D BD为CRC校验码,低位在前,高位在后。PLC没有反应。请教各位有应用经验的朋友和台达的工程师,问题出在哪里?我使用ASCII模式可以成功通讯,排除硬件故障的可能 谢谢!

网友A:
5D BD为什么高位在前?那样是错误的!直接写成BD 5D试试看

网友A:
已经验证过,可以通讯!估计是你的校验码写错了,你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谢谢lesing.du的回复!

该指令的CRC校验码为BD5D,按照MODICON的MODBUS的说明,应该是低位在前,高位在后,即5D BD,改成BD 5D就是,高位在前,低位在后,我实际测试过BD 5D,也没有响应。请教lesing.du,台达是否有具体RTU通讯设置的相关文档?我看过一个台达的文档,就是"DVP_通讯协议1.0",但是上面主要讲ASCII的通讯模式。
另外,我是使用VC编写的通讯程序,校验码的计算使用的MODICON的例程。

既然台达的MODBUS支持SLAVE的RTU模式,请教lesing.du是否我的PLC端设置有问题?谢谢!!

楼主:
另外说明一下:这段指令在PC端是以16进制的方式发送出去的,我后来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来测试,也没有响应!
该指令用来读取T20~T56
地址码为0x01;
功能码为0x01;
按照台达的编址,T0的地址为0x0600,则T20为0x0614;
T56-T20,元件数量为37,HEX为0x25;
计算的校验码为BD5D
故得指令串:01 01 06 14 00 25 5D BD;
PLC无响应,不解!

请高手指点!TKS!

网友A:
你的PLC的COM2端设置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就是按照你的设置去验证的!完全可以通讯!关于文档,现在没有整理出来,今天要做月报,晚上可以整理一分给你!

楼主:
谢谢lesing.du

我先前的测试有问题,现在重新测试,可以通讯,但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要将CRC校验码的高位放在前面,低位放在后面才可以。我使用的CRC校验码的计算程序为MODCON协议里面的例程,计算出来的结果不需要颠倒就可以了,而不是MODCON的MODBUS协议RTU规范所说的低位在前高位在后。随后将附上源程序,以备后人查阅。

再次感谢lesing.du!
如果有整理好的文档,请发到lh026@163.com,不甚感激!谢谢

楼主:
计算CRC-16校验码的函数如下:

unsigned short CCOMDlg::CRC16(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short usDataLen)
{
unsigned char auchCRCHi[]=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unsigned char auchCRCLo[]=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unsigned char uchCRCHi = 0xFF ;
unsigned char uchCRCLo = 0xFF ;
unsigned uIndex ;
while (usDataLen--)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
}

楼主:
该函数可直接在VC中使用,我现在的使用环境是EVC4.0,无太大区别。
参数说明:
puchMsg为指向需要计算校验码的BYTE型数组的指针;
usDataLen为数组的实际长度,即字节数
返回值即为CRC校验码,直接添加到BYTE型数组后面即为一完整指令串。

网友A:
你计算CRC校验码的程序怎么这么多呀?参考变频器的手册,上面有计算CRC校验码的程序,你可以参照以下!

楼主:
好几天没有上网,谢谢lesing.du的回复!

我没有变频器的手册,不知道台达的CRC校验码的程序是怎么写的。我想应该是另外一种方式吧,就是把我上面的两个表使用程序代码自动生成。这两种方式各有特点,如果查表数据使用代码生成,可以减小文件长度,但需要占用运算时间;如果使用预定义表格,计算时直接调用即可,可提高执行速度。

另外有个问题想请教,就是台达PLC的Command Code:16, Preset Multiple Register,该指令可以写入的寄存器数量是多少,手册上说Number of Register(max)
= 16(for 16 bit register)
= 8(for 8 bit register)
不是很理解。
我现在想写入D419~D434,是否要分批写入?

谢谢!

网友B:
呵呵,小可爱的CRC是用查表法做的。变频器的那个是安算法直接写的。2者都可以收藏

网友C(2008-10-24):
台达有辅助的计算LRC和CRC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