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控制380伏60赫兹的电机的探讨

楼主(2007-06-07):
有个这样的问题一台380伏60赫兹的三相电机能不能在我们国家的380伏50赫兹的供电系统中工作?能为什么?不能又为什么?还请高手帮我解答一下.
我个人的看法
1:电压相同
2:频率不同<也就是说阻抗不同它的电流就要改变>是根据阻抗公式
频率的变大阻抗也变大,这样的话电流就减小,电流在它额
定电流内,所以我的想法是可以工作的但转速或功率可能
要改变.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对我的看法又有什么异议?在就是如果要保持功率不变的前提下对电机或电机控制方法又要怎么改变或增加什么控制器,可以让它工作?

网友A:
一般应用没问题,出力会减小,满载会烧,加频器使用

网友B:
不是满载的话没问题.

网友C:
肯定不行,
空载的时候电流都会很大的。
最好是用变频器来带。

网友D:
肯定不行,造成电机铁芯过励磁,空载电流过大,有可能超过额定电流
办法一,用变频器
办法二,用一只三相变压器,将380伏的电压降低20%供电。但这时的电机的转速是原标称值的80%。功率也会降低。

网友B:
不会的. 乐此不疲老师..60H改50HZ空载电流会增加一些.但不会超过额定电流的.这个值可以据经验计算一下.
走过很多的厂子.也有这样的例子
有些台湾的原装机子.载不是很大,已有用很多年了..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一个转速较原额定稍低.再者散热通风量肯定比原少些.空载流增加不是很多.
如果想降压使用,降约17%就可以了

楼主:
乐此不疲老师能不能交流一下你的具体的看法比如您说的电流会变大又是怎么变大的?
常师傅老师说的
一个转速较原额定稍低.再者散热通风量肯定比原少些.空载流增加不是很多.
如果想降压使用,降约17%就可以了
我也比较赞同前辈说的电流会变小,功率也会变小(那阻抗的计算公式写不上,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我是看那公式来说的,您又是怎么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