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利普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06-07):
我这里有一台海利普A系列5.5KW的变频器一开就过流,请各位大侠指导,谢谢

网友A:
负载重了 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B(2007-07-28):
是报什么OC啊 有好几种的 根据报警就知道在什么地方了
可以联系我13516776772 我海利内部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