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给24V散热风扇的电机供电,选择多大的变压器合适

楼主(2007-06-07):
给24VDC/500W的散热风扇的电机供电(要考虑启动电流),我想用110VAC的电变成24VDC,然后经过全桥整流,再供给24VDC的散热风扇,不知道选择多大的变压器合适?而且整流元件应该有什么样的要求?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啥型式电机?

楼主:
24V直流电机

网友A:
永磁的.稍大点就行吧...加段电阻丝起动
整流.反压过一百就中吧..模块的话加足散热片

网友B:
500瓦的DC24V风扇好像不多;
变压器选型建议为额定负载的120%,对于这种小功率的可以适当放大至150%,否则太容易发热;
启动电流对于变压器没有什么,变压器的过载能力还是不错,主要是整流元件的问题;
选取整流元件时,最好选择硅整流元件——成品硅堆,接线布置更方便;整流元件或硅堆建议选取40A左右的,在DC输出端并联3000微法以上电容N个,这样电机启动时DC输出电压不会下降很快。

网友C:
买个24V的开关电源多省事,还有各种保护功能!

网友D:
开关电源省事

楼主:
就是害怕开关电源作到这么大的功率,可靠性比较差,用线性电源变出来的只需要保证整流元件的性能就可以了,而且效率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