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的功率

楼主(2007-06-07):
请问步进电机在选型的过程中是否还要考虑功率问题?因为加上一个减速装置,电机转矩和转子惯量很容易满足要求,但是负载的功率比较大的情况下是否需要换功率大的电机呢?还有步进电机的参数上没有功率这一项,请问如何计算功率?谢谢!

楼主:
在网上看到这样的计算
“步进电机功率计算:
    力矩与功率换算

    步进电机一般在较大范围内调速使用、其功率是变化的,一般只用力矩来衡量,力矩与功率换算如下:

    P= Ω·M

    Ω=2π·n/60

    P=2πnM/60

    其P为功率单位为瓦,Ω为每秒角速度,单位为弧度,n为每分钟转速,M为力矩单位为牛顿·米

    P=2πfM/400(半步工作) 其中f为每秒脉冲数(简称PPS) ”
拿86BYGH350C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来说吧,转矩6.0Nm,60RPM时功率岂不是约为36W?这么小么?

网友A:
谈下个人看法:
    你所说的"转矩6.0Nm,60RPM时功率岂不是约为36W", 只能理解成负载的转矩为6.0NM, 此时负载获得能量的功率确实是36W多点. 但这不是电机的转出功率, 更不是电机消耗的总功率.
    步进电机要想带动负载, 实现步进, 必须要有扭矩裕量, 从能量上理解就是必须要有功率裕量, 就是电机输出功率必须比负载获得的功率要大. 至于要多多少才能正常带动负载, 这跟电机的结构参数及负载的大小都有关系.
      你说的"负载的功率比较大的情况下是否需要换功率大的电机" , 答案是肯定的.

网友A:
     关于功率计算, 个人认为对步进电机而言, 考虑功率不如直接考虑扭矩来得更为简单实用。

网友A:
对于“步进电机一般在较大范围内调速使用、其功率是变化的”,本人的理解是:
1。  电机转速变化, 负载获得的功率变化,电机对电机转子做的功的功率变化。(注:本人认为,将电机对转子做的功, 看做是步进电机的输出功率,是合理的,而不应该把负载获得的功率看作是步进电机的输出功率)
2。  对同一个步进系统,所消耗的总功率, 可认为不受负载的变化及电机转速的变化情况影响, 可认为是一恒定值。

     更具体的分析可看我发的贴《步进电机空载时发热大还是带载时发热大?》, 虽然缺少严密的实验数据支持, 但对里面的观点, 本人还是十分有自信的。

楼主:
谢谢版主的留言,欲做普通工具磨床的直线工作台控制部分。床子里面有一个齿轮齿条传动,没有丝杠,原来是液压驱动的,不过现在坏了,想用步进电机驱动工作台左右工进和快速移动(电机和齿轮用联轴器连上)。想问选多大的步进好?110C还是130C?估计工作台重量为200Kg,摩擦系数不知道。工作台运动过程中惯量是不是很大啊?因为齿轮齿条传动,工作台速度不能太高,导致电机速度会很低,30转左右,按公式J刀架=m×(v/2πn)^2算的话的话,m=200Kg,v=30m/min,n=30r/min,那么J刀架=500Kgcm^2,这样所有点步进电机都不能满足要求了,请问是否需要接减速装置以减小负载惯量?有没有尺寸小点的减速装置?

网友A:
     "60RPM时功率岂不是约为36W?这么小么?"
     举个例子帮你理解:电机转速60RPM, 负载为一半径为一米的静滑轮, 滑轮上通过光滑的绳子拉一个6牛重的法码上升。则负载的静转矩为6牛米。 一秒钟过后, 电机转了一圈, 绳子上升了2*3.14*1=6.24米, 法码获得的重力势能增量为36焦耳多点. 宏观上负载获得的功率就是36W多.
     当然, 对步进电机而言, 微观上,这个上升的过程, 不是匀速的, 中间伴有加速, 自由落体, 冲击等, 会对步进电机本身的震荡过程及感应电动势的产生等有一定的影响, 从而对相电流的矢量叠加结果有一定的影响,  另外, 这个影响也跟电机的外围电路如续流管, 泄放电阻等有关系, 定量分析起来相当复杂.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60RPM时,  要用步进电机去带6牛米(36多W)的负载, 电机对电机转子的输出必须大于6牛米(36多W), 至少大多少合适, 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  原因有:
1.  负载及传动机构本身有一定的不确定因素, 6牛米只是一个理论值.
2.  裕量太大,  是一种能量的浪费, 另外电机的发热量也随之增大.
3.  裕量太小,  电机容易丢步, 对一般的步进电机而言, 丢步造成的结果的致命的.
   注: 毕设中要引用本人的观点敬请有所注明.

网友A:
    我只是提一些我对步进电机本身的看法, 至于“欲做普通工具磨床的直线工作台控制部分”根本不在本人的能力范围之内。
    关注中, 等待牛人解答, 也学习下。

网友B:
“谢谢版主的留言”?———谁是版主?“阿修罗的眼泪”的回答有合理的一面,不过对于电机的输出功率或者效率而言,更符合标准的说法应该是电机轴对外做功的输出能力,而非电机对转子的做功的能力。
    另,楼主的刀架折算惯量计算估计有问题,公式看来没错,代入量有问题,“v=30m/min”?是否为v=30mm/min(“工作台速度不能太高”),n=30r/min,应归算为rad/min,或rad/s,请重新核实计算。

楼主:
v=3m/min,写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A:
    麻烦波恩解释下什么是"电机轴对外做功的输出能力", 是负载获得的功率吗?

网友B:
这是传动系统的基本概念。
就电机的功率体系而言,电机的效率=电机(轴)输出功率(也就是负载实际能够获得的机械功率)/输入电机的电功率。其中电机(轴)输出功率一般由电力测功机标定,输入电机的电功率一般由功率计标定。

楼主:
加了一个1:3的齿轮减速装置后负载转矩为11.1Nm(加速转矩没算),负载转动惯量为74Kgcm^2。若选110BYG350C电机,转矩为18Nm,转子惯量为17Kgcm^2;若选130BYG350C电机,转矩为40Nm,转子惯量为40Kgcm^2,请问选哪款合适?130C的体积和质量太大了。

楼主:
请问电机转子惯量参数是否很重要?光转矩够了还不行吗?

网友A:
    没接触过类似的东西, 转动惯量什么的几乎都忘光了, 仅根据自己的理解谈下, 仅供参考, 欢迎指正:
    步进电机是一步一步的进的, 中间伴有起动, 加速,制动, 静止等过程. 正常情况下, 一个驱动脉冲走一步. 但是, 如果负载的转动惯量太大, 那么, 在加速或制动过程中的加减速转矩(参照你的说法, 也不知道这名字对头不对头)就会很大, 特别是加速加程, 这个额外的扭矩与负载静扭矩叠加在一起. 此时, 如果你的起动脉冲频率过高的话, 或是步进电机的扭矩裕量不够大的话, 很容易造成起动丢步,  电机转速高时也可能产生制动过冲.
    一般来讲, 如果你的负载为11.1Nm, 而你选额定输出扭矩为18Nm的话, 扭矩裕量本来就小了,  再加上你说的转动惯量问题, 个人觉得不合适.
    如果只有110BYG350C和130BYG350C两种选择, 我建议你选后者.
 毕竟, 步进的丢步,  是致命的.

网友A:
   "光转矩够了还不行吗"
   在一个整步之内, 电机输出扭矩与功角的矩角特性是近似正弦的, 假如某个时刻电机停在第一个整步位置, 你下个脉冲指令是让电机转到第二个整步位置(功角为90度), 那么,  脉冲刚到, 而电机还没动时, 电机的瞬间加速度最大, 随后, 在第一次到达目标位置前, 加速度渐渐减小, 为0(功角为负载/最大扭矩的反正弦), 负向渐渐增大......
   电机能不能按预想的跑, 从某个角度讲在于正加速度时间段内的速度积分结果够不够负加速度的时间段里消耗. 而电机的摩擦, 磁滞, 及负载的转动惯量等, 都与之息息相关.
   希望这能帮你解理到, 不是输出力矩比负载大, 就"够"的了.

楼主:
谢谢阿修罗的眼泪这么耐心的解释,你说的很形象,我明白了,再次感谢你的留言!

网友B:
看楼主的应用速度有限,估计快速性不是关键因素,故可以不必过于考虑转动惯量匹配问题。
另外,建议再仔细核算折算到电机轴的转动惯量。

网友A:
1。 对步进电机而言,只要第二个脉冲在第一步完成之后来,那么, 每一个脉冲的反应过程, 都要经历起动, 加速,制动, 静止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 不受宏观的速度的任何影响。

2。 但是如果脉冲频率非常快,第一步还没完成, 第二个脉冲就来了的话,此时第二个脉冲对应的功角就不是90度了。 无论此时电机轴位置在第一步整步位置的左边(第二步起始功角大于90度),还是右边(第二步起始功角小于90度), 结果都一样:那就是第二个脉冲的起始输出扭矩不是最大值, 如果此时电机轴双刚好没有向前冲的惯性,或向前冲的惯性已经很小了, 那么, 就非常容易丢步。

3。对同样的步进输出能力来说,转动惯量越大, 完成 “起动, 加速,制动, 静止”需要的时间就越长, 所以给的脉冲就要越慢,不然就易丢步。

4。脉冲频率是快还是慢, 要相对转动惯量而言。

  故本人认为波恩说的“看楼主的应用速度有限,估计快速性不是关键因素,故可以不必过于考虑转动惯量匹配问题” 有道理, 但不完全认同。

网友A:
    在参与本贴的过程中, 通过思考和讨论, 对进步电机的认识比以前深入了。当然, 对一些刚形成的观点还没有十分大的把握。
    个人的经验和技术是相当有限的,只有在一块讨论(前提是要经过深刻思考)才能获得更广的提高。
    在这里, 付出的同时, 也是收获。 所有, 楼主大可不必言谢。

楼主:
    再次核算,齿轮齿条传动的齿轮直径为36mm,如果不加减速装置,电机转一圈,工作台运动为π×D=0.11m,电机每分钟转30圈的话工作台的速度就是3.3m/min,代入J工作台=m×(v/2πn)^2公式就是J工作台=614Kgcm^2。上次是估算的。这次的更大了,加个减速比为1:3的齿轮减速后,J工作台=68Kgcm^2。负载转矩再次算了,加上加速转矩,J总负载=11Nm(上次算的时候效率取的比较低,所以这次算的值小)。
    我打算选130BYG350A型步进电机(不选130BYG350C型电机了,这个已经能满足了),惯量能达到要求,电机转子惯量为30Kgcm^2,负载惯量小于电机惯量的4倍,能达到要求,电机转矩为27Nm,负载转矩小于电机静转矩的1/2,也能满足要求。尺寸也挺合适。若选110BYG350C型步进电机,电机转子惯量为17Kgcm^2,转矩为18Nm,电机转子惯量太小。
   请各位看看是否对?

楼主:
补充:
    负载转矩11Nm也是加了1:3减速齿轮后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转矩。

楼主:
    按恩波兄的意思是否选110BYG350C型步进电机也可以呢?

楼主:
    若是滚珠丝杠传动的话,惯量就没有那么大了,滚珠丝杠螺矩大概为10mm,电机转一圈,工作台才走10mm,是我的1/10,代入转动惯量公式的话才是我的1/100,也就约等于6.14Kgcm^2,还不用加减速的,这样根本不用选这么大惯量的电机,不过不加减速的话那么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转矩又差不多25Nm,也很大,还是要加上减速装置的好,不过电机选110BYG350C的就够了。

网友B:
按楼主的计算结果,应该还是可行的。另外,机床的传动结构定了吗?如果是为“工具磨”做驱动,而行程有不是太长,建议用滚珠丝杠,而不是齿轮齿条。精度保障和调整都会方便很多。

楼主:
    我知道滚珠丝杠精度高很多,只是齿轮齿条是机床原本带的,要是加滚珠丝杠的话就要把床子拆开了,原来是液压驱动的,那部分坏了,现在只是手摇,所以用机床原来自带的齿轮齿条做个能自动控制的,精度也只有做出来了才知道,肯定是没有滚珠丝杠的好,能不能达到要求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C:
用齿轮齿条有点危险,万一步进电机失控,工作台岂不要飞出导轨!

楼主:
旁边不是有挡块么?到头了哪还能跑啊?碰上了挡块的话电机不会停吗?

楼主:
请问是否可以将模数为2,齿数为18,分度园直径为36mm的小齿轮直接装在130A步进电机轴上?

楼主:
还有个问题:
    我是选两相步进合适还是选三相合适?

网友B:
齿轮齿条传动既然是原来机床就带的,确实没必要急着换,估计原设计应该考虑了精度等问题,就不知磨损情况如何?先做出来看吧!

“旁边不是有挡块么?”———这是最后一道保险,理应在档块内添加极限开关,工作台一旦撞上极限开关即从电气上紧急停止,先限制一下。

“分度园直径为36mm的小齿轮直接装在130A步进电机轴上”———由于步进电机发热较重,一般不建议直连,最好采取一层隔热措施。

“选两相步进合适还是选三相合适?”———由于驱动功率较大,建议用三相。

楼主:
我想用成90度角的弯铁来固定130A型步进电机,90度角的两面,一面固定电机法兰,一面和台面固定(电机没有和台面接触,是悬空的),请问这样是否可靠?这样电机的震动是否很厉害?有什么减震的措施没有?谢谢!

网友D:
请问这样是否可靠?这样电机的震动是否很厉害?
多厚的铁?电机有多高?

楼主:
10mm厚的钢板焊成的,电机130×130×255mm。

楼主:
现在改为16mm的钢板焊接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网友D:
以前跟朋友做机器的时候,57的步进电机,好象是用的15mm的。

楼主:
啊?57电机很小啊,那我这个电机(130×130×225mm)用钢板岂不是都不行了,我最大也就能用18mm的钢板。

网友B:
单纯的弯板刚度够呛,需要有加强筋。

楼主:
哦,那我也要加个强筋了。

楼主:
麻烦了,电机邮寄过来了,可是重量比原来的大了好多,130BYG350A型步进电机,网上的标的是11Kg,邮寄过来的是18Kg,尺寸是正确的,寄回去换的话又很麻烦,请问该怎么办?架子想做成16mm后的,电机发兰上面的两个眼用2块16mm厚的钢板焊接成的架子支撑,下面是2个眼用两跟棒子攻成螺纹,两边用螺母固定死,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兄弟, 你在哪做"毕设"啊?  这么大的电机, 项目看起来挺大的, 你自己一个人怎么说买就买,说弄就弄了???

楼主:
哪是什么大项目啊,就是磨床的自动化改造,当初也打算买110BYG350C的,可是算起来电机转子惯量不够啊,所以就买130BYG350A的啊,谁知道国产的东西就是这样,网上都是瞎标的,倒是挺便宜的,电机加驱动,开增值税发票才2600,就算太重了啊,导师对这个又不懂,我报上去就可以买了。现在是怕架子承受不起,邮回去也不是,不邮也不是,总之很麻烦,邮回去只能换个110的,经费呀,导师说了算啊,我们进来的时候国家就给了不少科研经费啊,这才花了多少,别的东西加起来才几百块钱。求救各位大侠我该怎么办~~~

楼主:
磨床也是自己所里面的啊,就是做个实际的东西罢了,是一个练习的过程,他们做别的实验也花了不少钱。

楼主:
架子还没做,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建议没有?

网友E:
我也做磨床的说,不过楼主的这种结构何配置实在没用过。这里大胆做一些猜测。楼主原来的进给是液压的,那么齿轮齿条应该是经离合器连接手轮,用于手动的吧?那看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把手轮卸下来换步进直接驱动啊?这里可能涉及以下几个问题,齿轮齿条结构的震动何齿隙都是很变态的(我在机床上还没见过这用法),估计能有好几丝的误差。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它是用来手动的原因。二使用步进的话丢步是很伤身体的,必须注意丢步的风险,不然精度没了你都不知道,要加其它东西进行保障。三振动问题不仅影响精度更影响使用寿命楼主的安装空间不够的话应该使用加强筋。这里我能给的建议是,如果楼主的进给只是要求前进到位(只有一个工位)那就想办法上个抱死,以防止震动。另外要加接近开关,用于帮助定位(在一定程度上能检测丢步并补偿)和防碰撞。再就是用钢板恐怕真的不行,能不能考虑用其它方式传统把电机的安装位置换换。祝楼主好运(有很大风险,容易改的连车床都不如)改造有时候比重新设计都难,尤其是还要省钱。该说的还是要和老板说,至于决策的问题就不是我们能操心和负起责任的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130BYG350A步进电机,如果每分钟10转的话会不会产生低频震动呢?多高的速度运行比较合适?

网友E:
30BYG350A,没用过,不过个人建议在30转/分以上(细分就用64细分吧)。另,为什么不上个国产的减速机呢?这样电机也可以用小点,性能肯定好,钱应该也是不亏的,就是安装的麻烦事又多了点。

楼主:
 TO lg_006
齿轮齿条是和手轮连着的,中间相当于有个离合器结构,不用的时候就让齿轮齿条脱离开。我是把手轮卸下来了,自己做了一根轴,再加了个传动比为1:2.5的减速齿轮传动,小齿轮直接装在电机轴上的,电机的输出轴是锥轴,小齿轮套上后用螺母固定的,大齿轮是装在做的那根轴上的。
精度暂时不管了,不好用的话对床子本身是没什么影响的(大不了不用或者卸下来),我现在在做毕业设计,是尝试着改造,好多东西都是未知数啊,不一定能考虑的那么周全,功能能实现是第一的。
还有我用的是开环控制啊,只要控制速度、行程和正反转,就一个工位,就是MYA6025万能液压工具磨床,用了能有10多年了吧,液压部分坏了,我只要控制工作台的行程、往复运动和速度就行,没法控制位置啊。
现在的问题是电机的安装可靠性和电机的低速运行是否会产生震动(如果每分钟10多转的话,一秒换向一次)?

楼主:
加个减速机的话更麻烦了,没有太小的,安装就更是问题了,减速机加电机的重量绝对不会比现在的轻啊。

楼主:
我换的是机床后面的手柄,不是前面的手柄。

楼主:
驱动器上有8种细分方式,最小的也是200步/圈,最大的10000步/圈,64细分是多少步/圈?

网友B:
64细分×步进电机转子齿数(多为50)=?步/圈。至于低速震荡问题,还应以试验验证结果来判断,细分本身有利于降低震荡。

楼主:
    哦,那就是3200步/圈,我选最大的细分数10000步/圈的话岂不是会更好?

网友B:
理论上如此!

网友E:
很伤心!“功能能实现是第一的”, 却“精度暂时不管了”。只是做样子看吗?要真是这样,我为你们所感到悲哀。如版主所说,至于低速震荡问题,确实应以试验验证结果来判断,但设计阶段我仍建议先以30转/分做,或则就再高一点。总的原则应该是根据实际情况,不影响其它需求的情况下尽量留出调整的空间。

楼主:
to  lg_006
  至于每分钟30转也没有多大关系,不能再慢的话就只能加大行程了,让工作台每秒走的距离长一点就行,这个是可以解决的。
  那你说我该怎么做呢?难度放弃了?电机都买回来了,这样的话老板是会发脾气的,我再换课题今年就别指望毕业了,至于齿轮齿条的精度我也和工人师傅讨论了,他们说没多大问题,我只能这么干了。况且做出来什么样的精度还没法估计。
  如果兄台有好的建议我当然采纳了。

楼主:
    凡事都有轻重缓急啊,也有人做过这样的工作,就是在工作台上再放一个滚珠丝杠导轨,用电机驱动滚珠丝杠,丝杠驱动小刀具架来刃磨刀具,精度照样达不到要求(导轨和工作台之间配合的不好,用手推就晃动),他这么做经费花的比我的两倍还多。我这么做是利用机床本身的精度加上很少的改动啊,这样做不就是为了减少导轨的误差么?现在东西基本上都是利用原来机床的啊。
   兄台有什么意见尽管说,我毕竟还在学校,实际的东西是第一次做,真的是麻烦啊,就是弄一个螺母都要费很大的事,导师都基本不指导,全是自己的事了,我只能和工人师傅商量了。他们做实验的时候不也就那样吗,好多也都是没意义的,数据好多都是假的,现实中很多实验条件很难达到啊。
   我的电机还可以换,昨天才到的,兄台有什么指点尽管说就是了,如果我的条件能达到当然是想把活干的漂亮了。

网友E:
楼主,其实大家都一样,很多事很无奈。我也郁闷中呢,同情ing.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悲愤中前行。愿与君共勉。另,论年龄,我恐怕和你差不多,“兄台”之称万不敢当。

楼主:
  能得到兄台的同情实在不易,不管怎么样我也要做下去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望兄台多多指点。

网友A: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做下去了" 精神上鼓励你.

网友A:
这样的毕设下来, 收获应该挺大. 想想我本科的毕设,  老师竟然要我做网页!!!!!!!!  我学自动化的,  要我去做网页!!!!!!!!!!!!!!
想比之下, 你可好多了.

楼主:
  机械部分终于要开始做了,关于电机的固定问题,我想在电机下面再做个支撑架,架子再用螺丝把在下面的壁上,这样电机安装的问题就不大了。
  至于上次恩波兄所说的
““旁边不是有挡块么?”———这是最后一道保险,理应在档块内添加极限开关,工作台一旦撞上极限开关即从电气上紧急停止,先限制一下。”
  加极限开关是否需要需要用PLC控制呢?记得以前机电传动控制里面学过,如果又要PLC那就又麻烦了,单片机弄的都不是很明白,再加PLC脑袋更大了,请问用单片机是否能设置保护措施呢?

网友E:
单片级当然能了,不过你要做好外围电路,并编好程序。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你这系统用PLC倒是更简单些,当然可能也贵一点。

楼主:
  用单片机硬件方面倒不复杂,就是程序方面,怕升降速曲线写不好。

网友B:
“加极限开关”对于控制而言就是加I/O,至于如何处理I/O,取决于系统设计,PLC自然可以,单片机也一样可以。对于步进电机的控制,升降速就是(连续)改变频率,不难实现。难的是如何兼顾升降速和准停定位。

网友E:
呵呵,那你可以考虑用单轴控制器,便宜好用。不过其实自己开发单片机系统也不错,功能是一定可以实现的。但你要是基础不好的话可能累点,而且没有什么实际项目是不需要调试和改进的,不过好好锻炼一下自己也不错吗。

网友F:
极限开关控制一个小继电器把步进驱动器的脉冲接受端断开行不行?这样很简单。

楼主:
  如果没有极限开关如何能用单片机检测到撞上挡块了呢(只是通过软件编程就能实现吗?)?我做的是开环控制系统,没有传感和检测设备啊。
  极限开关控制继电器,怎样利用单片机来检测极限开关的信号呢?对于极限开关实物是什么样的我都没见过,极限开关的信号是否能传给单片机接受端?

网友B:
比如机械式“极限开关”就是一套机械式触点系统,可以对单片机提供“通”“断”信号。

楼主:
  哦,明白了,就像复位键似的。
  不过不知道这东西哪有卖的呀?机电五金市场还是电子城是否有这个可买?是否需要邮寄?

网友D:
“机电五金市场还是电子城是否有这个可买?”
都有可能,自己去市场找吧。

楼主:
  今天上电子城找到了需要的东西,不过有好几种,不知道选哪一种好?行程开关有好几种啊。行程开关安上之后是不是用一根导线连在单片机控制板的两个I/O口上就行?

网友B:
基本上是!

楼主:
  关于行程开关与单片机的连接还是不大明白。能详细给说一下吗?我查资料看到中间要加个门电路,有的加个或非门?起到什么作用?它们之间到底要加什么样的电路呢?行程开关的回路是用单片机的+5V电源供电还是220V电源供电?请各位大侠回复!

网友B:
加门电路的目的是信号缓冲和整形。如果不用单片机的+5V电源供电电源,就得但另加信号隔离或电平转换。

楼主:
  普通开关连接的话不用接门电路啊,还需要整形吗?加个非门是不是就行了?+5V电源接电阻再接上行程开关直接连到单片机的I/O口行不行?

网友D:
"普通开关连接的话不用接门电路啊,还需要整形吗?加个非门是不是就行了?"
建议用一个带施密特触发器的非门,避免信号扰动.

楼主(2007-07-09):
  是不是用74LS14芯片?还是74LS04?

网友D:
个人认为,74LS14 比 74LS04 好。

网友G(2007-09-25):
受教,受教!但我还是想请教一下,频率在多大范围时才要考虑转动惯量?最近碰到一问题,我要用步进电机带5Kg的东西做上下垂直运动,速度26.5mm/s.用滚珠丝杆(外径32mm,导程5mm)传动.所带物体四周有轴承来导向滚动.请问我应该选转矩为多大的电机?负载扭矩该怎么算?

网友B:
与“转动惯量”直接相关的不是频率,而是频率的变化率,负载扭矩(T)=重量(m*g)*导程(l)/2pai

网友H(2008-10-28):
我是常州市常锋电机有限公司的设计工程师

130BYG350A的电机是我设计的

电话0519-88388393-604,88375197,13951226095杨昌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