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07-06-07):
给24VDC/500W的散热风扇的电机供电(要考虑启动电流),我想用110VAC的电变成24VDC,然后经过全桥整流,再供给24VDC的散热风扇,不知道选择多大的变压器合适?而且整流元件应该有什么样的要求?请高人指点!

网友A:
直接用大功率开关电源

网友B:
考虑变压器的效率和整流器的损耗,选600KVA的变压器,最好选50A的整流桥,如变压器绕双圈的,可使用两个二极管做全波整流,以减少整流元件的功耗。整流元件应加散热器。风扇不需要稳压,没必要使用开关电源。

网友C:
方便的话还是用开关电源,变压器的不好,功率要大于600W以上,效率吗太低,浪费电啊

网友B:
变压器效率做到95%很容易,开关电源做到90%是很难的,在不要求稳压的情况下最好用变压器,效率高且可靠.

楼主:
李纯绪先生:你说的有道理,但是要加散热器就麻烦了!容量应该是600VA吧,不是600KVA!

楼主:
我觉得要是考虑起动电流的话,可能600VA显得有点小了,可能要用1000VA的!用开关电源,我怕可靠性不好!那些电子元件的可靠性肯定要比变压器直接变的要差一些,用变压器就只需要考虑整流元件的可靠性即可保证电源的可靠性!

网友B:
KVA写习惯了。
    不必考虑启动电流,因为启动只是几秒钟的事。

楼主:
哈哈,笔误,没关系,几秒中变压器应该能受了,是吧!

网友D:
‘ 变压器效率做到95%很容易,开关电源做到90%是很难的’——但是线性电源的调整元件压降和功耗也不能忽视,所以总体效率还是开关电源高。

网友E:
   “…风扇不需要稳压,没必要使用开关电源”

1、楼上的,你瓜子记个死曲子!
2、人家就没有“要稳压”,哪来的“调整元件压降和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