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西门子TP序列与昆腾通讯

楼主(2007-06-07):
现有一个项目,西门子TP序列面板与昆腾双机热备PLC通讯连接不上。
不是双机热备时可以通讯。

网友A:
西门子TP+施耐德昆腾双机热备?这个配置实在是有创意,可见当初双方厂家在这个项目的招投标上都费了不少力气才达成这种平衡啊。
TP上只有串行通讯口,那么想必是通过Modbus方式与PLC连接,这种方式是否支持双机热备就不得而知了,建议你打施耐德技术支持热线4008101315咨询,或者是通过给你们供货的施耐德代理商向施耐德的相关人员咨询。
从这个配置结果来看,施耐德拿到了大头的双机热备部分,那么当初选择或是推荐了西门子人机界面的人就应该担负起品牌兼容的责任,换人机界面容易,换热备系统麻烦可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