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楼主(2007-06-07):
请问各位一下,触摸屏能接传感器吗?它是怎么控制设备的啊?给个方框图,谢谢

网友A:
不能直接接传感器
控制设备?
大多通过PLC

网友B:
昆仑通态的可以,只要你传感器加一个变送485通讯就可以,目前我们支持国内外上千种的驱动,请查阅www.mcgs.com.cn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