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

楼主(2007-06-07):
大家好:
我现在要把台达触摸屏里的画面复制到WORD中,请问怎么弄啊?急!!!!!!!!!!!

网友A:
老兄,静下心来,你问什么怎么总要带个急字呢,上面要请教的谁不是急的呢!有没有抓图软件,没有的话QQ上的那个也都能用了,抓下来,保存,再从WORD的“插入”-“图片”-“来自文件”这样就OK了

楼主:
我知道那样啊,除了这种还有什么方法吗?
抓图的话把编辑的原样显示出来了,我想要的是离线模拟时的那些画面

网友B:
软件可以自动导出画面

网友C:
看一下下面的贴子,里面的那个软件可以帮你录下离线模拟时的画面.此软件名:viewletcam参考下面的贴。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14791

网友D:
离线模拟时按一下键盘上PRINTSCREEN键,再切换到WORD点粘贴就行.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