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电开关透过金属小颗料来检测金属材料

楼主(2007-06-07):
有没有光电开关能透过金属小颗料来检测金属材料!如果知道麻烦告诉我这种光电开关的型号,谢谢!

网友A:
用激光传感器,光斑小

网友B:
这样说,不是很具体,比如它的检测距离要求是多少,也许能利用光电开关的盲区来避开小颗粒。还有这些小颗粒附在金属材料上的,还是悬空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如果有需要可以来电咨询,相信我能给你解决这一问题。TEL:021-66080396

网友C(2007-07-08):
用高能射线传感器.还可以测量颗粒的厚度.

网友D(2009-02-23):
有哪位知道用哪种传感器可以检测金属材料啊(铝、铁)?谢谢啦!!

网友E:
接近开关可以解决4楼的问题

网友F:
SUNX传感器可以解决大伙的问题.0769-88998980-6023(范)

网友G:
4楼一般的接近开关和自反射光电都可以。但是不知道你需要输出什么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