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6.0如何给报警消音

楼主(2007-06-07):
我在horn里添加了故障报警点,当报警出现时,会触发声音报警,按了确认报警消息按钮,会暂时消音,如果此故障没有排除,过几秒,声音又会响,请教各位高手怎么在上位确认声音报警啊,只要确认过了,即使故障仍然存在,也不再次触发声音报警?

网友A:
用逻辑程序实现,在PLC上实现,故障触发时允许按复位,复位自锁,故障消除复位取消。

楼主:
谢谢楚留香的回复!我是不知道在wincc里怎么消音,然后在逻辑里实现,方法跟你的差不多,是用故障脉冲信号,很多个故障点脉冲并在一起,串一个故障复位点,用一个总的故障点输出。问题是我一按复位按钮,所有的故障都复位了,不能单独给某个故障点复位。我想上位应该可以实现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B:
我想应该是可以通过,编写 脚本 来实现吧,不过,没有做过啊

网友C:
wincc里,组态报警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