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x9241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06-07):
1、x9241能否用于小信号电路?
   我用x9241做程控分压衰减,和后级放大电路配合成程控增益控制电路,后接16位AD采集。输入信号几毫伏时,变换x9241分压级数,发现采样值没有什么变换,而在某档时突然变化几十个采集值。信号越小越明显。请教各位大虾,是否X9241不能用于毫伏级信号。
2、X9241可能只有某级出问题吗?
   比如换到20档时,采集值不稳,但换到19档和21档采样值都非常稳。请教各位大虾,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08-01-23):
X9241没有这类问题,应该关注一下放大电路的过0问题,各类运放工作在过零(1/2电源中点)区时会有一个交越点,通常会不稳定,最好把工作区设置到过零至正电源区间,输出就会很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