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700的通信,高人解答

楼主(2007-06-07):
用PU口和485端子挂组太网有什么区别(完成的功能)?
我想把FX2N和F700一起挂在组太网上

楼主:
没人回答,再问:说明书上说 PU口只能单独连接一台PC,多台变频通信是使用485端子。
我的是一台PLC和变频为一个分站,有6个分站,PC是有组太王的上位机,他们之间以485总线的方式通信。
是不是照说明书上说的必须用485端子?

网友A:
pu口也可以多台串联的,但建议用485端子,接线方便

网友B(2007-08-18):
http://www.stronging.com/三菱一级代理,大量库存,原装正品。0755-2593398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