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操作员站无法登陆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07-06-07):
  现在我用的是V3.1.2版本,系统现在正常运行.我打算登陆控制器以后在线修改一下量程,但登陆不上去.系统提示:Communication Error: Logout performed.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网友A:
你ping下控制器,看是否网络正常。一步一步排除,还有就是你下位软件的通讯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B:
检查网络

网友C:
检查控制器IP地址,看哪一个是主机;可以逐个试验,在gateway内修改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D(2007-08-07):
本人也遇见这种问题。。不知道怎么办啊,有高手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E:
Communication Error: Logout performed
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通讯错误,控制器脱网了.
仔细检查网线连接

网友F:
检查通讯!

!@#@$%^#^

网友(2007-10-10):
主控有两个,一个在使用中一个冗余,你登陆的控制器地址肯定是冗余的控制器地址,打开COMMAKER-在线-通讯参数-然后从新选择一个控制器地址,如果不知道选那个就一个一个实验。肯定有两个能登上去

网友G:
各位,这是系统本身的缺憾,重起系统就可以了。目前这个问题好像还没有解决呢。

网友H:
下面引用由JX300-28X在 2007-10-19 16:10:00 发表的内容:
  各位,这是系统本身的缺憾,重起系统就可以了。目前这个问题好像还没有解决呢。
--------------------------------------------------------------------------------------------
我是和利时的,从事现场调试不算太久,公司内部算新人,对工作兢兢业业、,对用户真诚真心,来论坛也是想多学些东西,借鉴大家前辈经验!
但是今天,面对 “JX300-28X”这个杂碎实在忍无可忍~~~~
请大家原谅我实在控制不住情绪,难道互骂又那么好玩吗?骂得对的话被骂得也没得说,我反正虚心受教!!
但是楼主的问题 你这个砸碎知道吗?你们公司都是你这样的杂碎群,祖国工控怎么发展?除了杂碎,我想不出更柔和的词!

这个问题正确理解上一楼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和系统根本没关系!就和你拿着A门的门禁卡进B门市一个道理!“主控有两个,一个在使用中一个冗余,你登陆的控制器地址肯定是冗余的控制器地址,打开COMMAKER-在线-通讯参数-然后从新选择一个控制器地址,如果不知道选那个就一个一个实验。肯定有两个能登上去”

我需要恢复一下心情,毕竟气死了正中这帮杂碎念头,唉~~~~DCS行业怎么有这种杂碎呢,不明白

网友H:
悲哀,无奈,久久不能平静,人怎么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我在此声明,如果广大业主的问题,我会的肯定回复~~~作为新人,更多的是向大家学习!

但愿 楼上的这位杂碎同志的领导能够看看自己手下都是什么货色!
不说了
晚上会没胃口的

网友I:
这个很正常,登不上去,说明物理上的备机正在做逻辑上主,只要切到另外一台作为逻辑上的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