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几个条件能否确定电机选型

楼主(2007-06-07):
提升1.5吨重的铁门,要求速度约为20MM/秒,卷筒直径76MM。求问多大的电机合适。

我大概算了下,卷筒转速大约为5转/分,那么电机就要装减速机,用标准4极电机,减速比大约为1:300。 能否算出电机要多大功率的合适。

PS:我不懂机械,如果说错了希望大家指正。另,对于电机也是一知半解,希望懂的老师多多赐教。
这个问题是个做销售的朋友问的,实在感到惭愧,不能回答他,特来论坛求助。

楼主:
问题太菜了,希望大家不要见笑,不过,笑也可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要给我指出来。老子说:不耻下问。

网友A:
有专用的,大概3KW

楼主:
呵呵,我想啊想,算出来了。3KW小了点。

楼主:
不过感谢楼上的

网友B:
不考虑起动加速,最终卷筒输出功率1.5*1000*10*20/1000=300W,怎么这么小?就是再算上传动效率,到电机这里也没多大呀。这样算对吗?

另外,铁门下降时,速度靠什么来稳定?是不是这里也直接影响电机选型?

IO怎么算的,说来让俺也学学。

网友C:
楼上计算没错..算上两级机械传动损耗选0.75KW足够..
铁门下降时,电机处于再生制动状态..速度是稳定的.只是速度
比上升时稍高..!

网友B:
请问楼上,0.75KW再生制动,在这种情况下,再生功率是多少?如何来计算?

楼主:
呵呵,条件给错了个,应该是200mm/s.
根据能量守衡,铁门上升的势能等于电机做的功。
也就是PT=MgVT  ,P=MgV=1500*10*0.2=3KW.
考虑到卷筒自身重量,摩檫,还有传动能量损耗等,3KW小了点。

网友D:
此运动为转上故
PG=((W*V)/6.12)/N
PG:所需动力(w)
W: 荷重(KG)
V: 速度(m/min)
N:  效率%
PG=((1500*12)/6.12)/75%
  =4000w
这里取常用转上效率75%。具体视情况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