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细分驱动电流及方向控制

楼主(2007-06-07):
1/4细分 |cos(a)|  DA/A值   A相方向 |sin(a)|   DA/B值   B相方向
0 1 255|0xff    1             0  0|0x00    1
22.5 0.924 234|0xea    1 0.383  98|0x62    1
45 0.707 180|B4    1 0.707 180|B4    1
67.5 0.383  98|0x62    1 0.924 234|0xea    1
90 0  0|0x00    0 1 255|0xff    1
112.5 0.383  98|0x62    0 0.924 234|0xea    1
135 0.707 180|B4    0 0.707 180|B4    1
157.5 0.924 234|0xea    0 0.383  98|0x62    1
180 1 255|0xff    0 0   0|0x00    0
202.5 0.924 234|0xea    0 0.383  98|0x62    0
225 0.707 180|B4    0 0.707 180|B4    0
247.5 0.383  98|0x62    0 0.924 234|0xea    0
270 0   0|0x00    1 1 255|0xff    0
292.5 0.383  98|0x62    1 0.924 234|0xea    0
315 0.707 180|B4    1 0.707 180|B4    0
337.5 0.924 234|0xea    1 0.383  98|0x62    0
repeat

楼主:
各位大师兄,老师,小弟我用L6203做细分驱动时遇到这样的问题:使用如上的电流向量表,正转的时候响应频率快(电流大小和方向变化从表头到表尾循环),反转(电流大小和方向变化从表尾到表头循环)时的响应频率明显要小一些,且容易失步.麻烦指点一二.

网友A:
1/4细分 |cos(a)|  DA/A值   A相方向 |sin(a)|   DA/B值   B相方向
0          1      255|0xff     1      0        0|0x00     1
22.5     0.924    234|0xea     1    0.383     98|0x62     1
45       0.707    180|B4       1    0.707    180|B4       1
67.5     0.383     98|0x62     1    0.924    234|0xea     1
90         0        0|0x00     0      1      255|0xff     1
112.5    0.383     98|0x62     0    0.924    234|0xea     1
135      0.707    180|B4       0    0.707    180|B4       1
157.5    0.924    234|0xea     0    0.383     98|0x62     1
180        1      255|0xff     0      0        0|0x00     0
202.5    0.924    234|0xea     0    0.383     98|0x62     0
225      0.707    180|B4       0    0.707    180|B4       0
247.5    0.383     98|0x62     0    0.924    234|0xea     0
270        0        0|0x00     1      1      255|0xff     0
292.5    0.383     98|0x62     1    0.924    234|0xea     0
315      0.707    180|B4       1    0.707    180|B4       0
337.5    0.924    234|0xea     1    0.383     98|0x62     0

楼主就不能花点功夫把数据对齐一点?
从原理上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不知实际电流控制情况如何?正反向是否对称?

网友B:
   用的是8位D/A吗?  D/A出来的电压是给L6506的吗?

楼主:
诶,实在谢谢波恩老师,可是我发表的时候的确是对齐的,但是贴出来后就是那样了.
回52527299:小弟用的是L6506+L6203,DA出的电压先给一比较器,再给L6506.

楼主:
波恩老师呀,就是不对称.正转时从表头执行到表尾没问题.反转时从表尾执行到表头低速时还行,高速时转矩明显变小,且噪音大,容易丢步.

网友A:
不必称波恩为老师,我问得是正反双向的电流波形是否具有对称性。

楼主:
哦,这个我还没看过,鄙人的示波器太烂了,只能看到有无脉冲.您谦虚了,您出道的时候我还出生呢.如阁下这样博学的人还能在论坛上孜孜不倦地指导后辈,不知道比那些整天沽名钓誉的"老师"要高尚多少倍呢.

楼主:
我现在用的电流细分方法是正反转的时候都按如上的电流细分表从上到下执行,不过两个DA 的值对换了.电流方向也换了一下.如此的话正反转都正常,但是又有一问题:转动方向切换的瞬间会出现明显的跳动,产生误差.

网友A:
过奖!本人现阶段就是一位稍事勤劳一点的版主而已。

依楼主目前的方法,正反转都正常,说明功率驱动端应该是正常的。换向瞬间出现跳动是目前的操作原理所致,不易克服。建议再想办法查查,还是原方法从原理上讲操作更合理。

网友B:
  "转动方向切换的瞬间会出现明显的跳动"
  改变转动方向时, 相数及小步数要有调整, 我这边的情况下, 改变瞬间, 相数=5-原来的相数,  小步数= 细分数-原来的小步数. 你自己根据你的情况理解下

网友B:
   上贴有误, 改为: 调整后小步数=细分数+1-原来的小步数.

网友B:
   其实, 细分表没必要写这么多, 你看你的细分表, 都是重复第一段而已,  一个五个元素的数组就搞定, 用时直接调用就可以,程序可以写得很灵活的.我200细分的表也只用一个数组, 对了,好像跟你说过.
    当然, 这个细分表, 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自己觉得可行就行了.

网友A:
“一个五个元素的数组就搞定”———看来“阿修罗的眼泪”的应用经验还是满不错的。“自己觉得可行就行了”———这也是谦逊的一面,值得鼓励!

楼主:
多谢两位了哈,我再仔细看看.

楼主:
十分同意波恩老师的意见,阿修罗兄是好同志哈.

网友C:
恩,会不会是硬件问题呢?

楼主:
哦,再麻烦阿修罗兄一下,能不能把你正转和反转时的电流及对应的方向变化贴出来参考参考.

楼主:
不是硬件问题,这一点可以排除.

网友B:
"能不能把你正转和反转时的电流及对应的方向变化贴出来" 不是很清楚你想要的是什么. 给个图你帮你理解:

网友B:
郁闷,硬是发不出图.文字表达吧
你画一个圆,   表示360度的电角度, 即一个步距角, 四个整步.
顺时针将坐标轴标为A+,A-,B+,B-.
    第一个象限表示正转第一相,反转第四相, 在第一个象限里, A+, B+通细分高电平, A-,B-给零位电平, 即电流方向从A+流到A-, 从B+流到B-;
    第二个象限表示正转第二相,反转第三相,电流方向从A-到A+,B+流到B-;
    第三个象限表示正转第三相,反转第二相,电流方向从A-到A+,从B-流到B+;
    第四个象限表示正转第四相,反转第一相,电流方向从A+到A- 从B-流到B+;
    画完这个图后, 如果你是5细分,你会很直观的发现, 正转时的第一相的第四小步, 当要换成反转时, 就成了反转的第四相的第2小步. 即相数=5-原来的相数,  小步数= 细分数+1-原来的小步数.
   当然, 这只是细分的一种方法. 我现在的汇编程序正在尝试更简单的方法, 使换向时不必花时间去计算(新设计的板子对程序效率要求非常高).

网友B:
    无法细分方法怎么样,你要保证, 从正转到反转的瞬间, 电机绕组的给电情况要没有任何改变, 否则, 就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B:
   上贴笔误:  无论细分方法怎么样, 你得保证, 从正转到反转的瞬间, 电机绕组的通电情况不能有任何变化, 否则,就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楼主:
明白了,明白了,我正在按照你指点的方法做.谢谢师兄.

网友B:
   能对你有所帮助,也是我的荣幸,不用客气.

网友A:
“阿修罗的眼泪”不错!

楼主:
感谢阿修罗兄,我搞明白了.我也是用51汇编写控制程序,软件的脉冲响应频率力争在400K以上.我们多交流哈.

楼主:
如果有什么需要兄弟帮忙的,在QQ上找我就行了.

网友B:
    嗯,知道了。
    哎, 乱七八糟的事有点多, 都没空去改进我那个破玩意了。自己感觉现在落后了, 技术有点跟不上了, 麻烦的是, 拼劲也没了。
    哎, 没想到啊,  没想到啊, 这么快。。。。。悲。。。。。

网友B:
今天完成了一个新的细分程序.
    不是吹牛, 8位单片机做64细分, 从程序简洁度及效率来看, 如果我的程序称第二, 估计也没有人称第一. 因为我确实想像不出比我现在有的更简捷的了.

网友A:
当知“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的道理。

网友B:
    "不是吹牛, 8位单片机做64细分, 从程序简洁度及效率来看, 如果我的程序称第二, 估计也没有人称第一."
    后面发现, 同样简捷的方法也可以实现128细分!!!
    只需7条最基本的汇编指令, 即可实现高达128细分的输出的读取及赋值, 并完成换相!!!(从一相到另一相临界的那步也只是同样用7条指令完成, 细分程序是绝对严格的正弦细分)
    绝对是极限的了!!!!!!!!!!!!!!!!!!!!!!!!!!!!!!!!!!

网友B: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嘿嘿, 这两相永磁步进电机的细分的"奇", 还真是掌握在我手里! 哈哈, 后来想想, 确实也是一个巧合, 不然也不会只用7条指令就搞定!

网友B:
   哈哈,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完这贴想想, 不是很难的, 只是一个巧合而已.  我这就不便全部明说了.

网友A:
“后来想想, 确实也是一个巧合”———明白就好!

网友B:
128细分的7条指令实现不了..... 昨天设想时忘了考虑一个因素.
但是如果是4端PWM输出的话, 可以实现, 而且更简洁, 应该5条指令就可搞定. 但带6端口以上的PWM的单片机比较贵(除控制输出外, 别的地方也需用到计数器), 手头也没有.....

网友A:
精诚所至!虽得之于巧合,但至少说明你是在用心做这件事的!

网友C:
猜猜看哈,我想应该就是基本上是用寄存器间接寻址方式简单处理搞定的,至于反转和象限变化吗,是不是正好可以利有补码和负数变化的时候有个1相差的关系来搞定啊?另外,还是很赞同版主的话,“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对于利用率这么高的东东,用硬件编程,细分表烧入片内rom,同时用硬件编辑进行高速寻址,计算输出,会不会效率更高呢?当然现在国内步进电机控制的瓶颈似乎还不是计算速度,而是电机本身的性能。见过50万细分的步进的宣传,号称用于实现纳米级精度(比伺服还贵得多)。感慨万分,不知道做那种程度,对程序,硬件,电机都要何种要求。愿与君共勉,留个qq联系哈。我的6711714。

网友B:
"至于反转和象限变化吗,是不是正好可以利有补码和负数变化的时候有个1相差的关系来搞定啊?"
有点相似,不过我的应该更为简单一点.
"细分表烧入片内rom,同时用硬件编辑进行高速寻址,计算输出"
我的也是将细分表烧入ROM,  但不是"用硬件编辑进行高速寻址,计算输出", 而是软件的8位偏移量变址寻址(三个总线周期), 也不需任何计算.
主要的优点体现在, 换相(象限)不需作任何处理, 也不需要作任何的判断, 从正转变成反转,或反转变成正转时, 也不用进行任何关于相数或细分数的计算, 相当简洁.
这个方法有一定的限制, 对我的数字斩波控制器,目前发现只适合64细分(哈哈,相信从这点可以看出问题了). 但是如果不是数字斩波, 也可以做128细分, 但再高就不是5或7条指令能完成的了.

网友B:
我的QQ是52527299.
关于"国内步进电机控制的瓶颈似乎还不是计算速度,而是电机本身的性能", 我也是挺赞同的. 不过, 由于我作的控制器有点特别, 计算速度对我也绝对是一个瓶颈. 关于电机本身的性能, 目前为止, 我的用步进电机(42混合, 100块左右一个), 200细分跟64细分之间的运行效果的差别(振动,噪音等,在空载情况下),还是明显可以看得出来的, 太高的细分没有试过. 至于"50万细分的步进",  还真是不敢想像

网友B:
   "用于实现纳米级精度(比伺服还贵得多)" 个人认为是一句广告词, 实际用起来不可能, 别说纳米级, 就是毫米级也很难, 除非空载, 且电机本身摩擦很小.

网友B:
   "太高的细分没有试过" 1000细分倒是做过,不过那是只是做试验板时做测试而已, 并不是严格的正弦细分, 也由于其它因素, 细分的效果根本体现不出来.

网友C:
呵呵,看到一笔误,不是"50万细分的步进",  而是“50万步每转的步进”。MYCOM的产品啊,有兴趣去他们网站看看吧。

网友B:
“50万步每转的步进”程序上确实不难做, 但要用8位单片机去实现的话,还是有点头痛:脉冲频率, 就是转速的问题. 我的脉冲频率是由时基中断来定的,最高只是32K, 你是怎么弄脉冲频率的?

网友B:
   搞错了,我的单片机的时基中断最高只是4K

网友B:
   估计要做更高细分的话, 时基中断基本上是不行的了. 计数器中断应该可以, 不过还没真做过, 另外, 又要占用计数器了.....

网友C:
据他们说,他们有自己做的芯片用来搞定的脉冲频率,而且这个芯片还对外销售,而这都是我两年前就听他们老总说的了。另,这东西还用8位单片?用高性能DSP吧。

网友C:
看过一个他们做测试的录像,还和伺服(他们不说用的什么伺服)比过。带动平台移动,平台上面有个杠杆机构来放大震动情况,看起来很美。可惜没机会用。

网友B:
我当初做这控制器, 是想来它将来要在汽车上用的. 所以, 本人一直奉着"军品的质量, 民品的价格"去考虑问题. D/A甚至比较器我都不想多用一个, "高性能DSP"就更遥远了.
哎, 不过现在, 用什么都没有关系了. 现在整一个业余步进电机爱好者!!  心血来潮就弄弄, 好坏自知, 跟产品没一点关系.....

网友B:
"看过一个他们做测试的录像,还和伺服(他们不说用的什么伺服)比过。带动平台移动,平台上面有个杠杆机构来放大震动情况,看起来很美。"
   嘿嘿, 他们可真是聪明, 这么高的细分, 带动负载时的矩扭裕量基本为0了, 震动情况当然很美了. 这时, 要再看看它的细分定位情况, 就可以知道它说的"纳米级精度"是完完全全一个笑话了.

网友B:
"可惜没机会用" 这有什么难的, 自己弄一个, 把细分往死里弄高,给个负载它带带, 震动情况也不见得比那个什么MYCOM的差.

网友B:
很多厂家就是变着戏法忽优人.

网友B:
我自己弄的现在这个64细分的步进电机,只要较速不设太高, 放在玻璃板上都不会听到振动的声音.

网友C:
你就算不错了。我现在被公司闲置中,连个开发平台都没有。不知道招我过来干什么(我工资还是公司里电气最高的),所以现在就上论坛和大家交流一下,学习学习。迷茫中.....

网友B:
  带上负载效果肯定更好

网友B:
  关于"放在玻璃板上都不会听到振动的声音", 之前做的那个200细分的, 但程序效率比较差的那个控制器, 也可以轻易实现. 但就是静止时电机老是有轻微的载波噪音(最新完成的64细分的载波噪音好多了), 估计还是数字斩波的频率跟不上的问题.

网友B:
"我现在被公司闲置中,连个开发平台都没有"
我也一样, 应该说更惨, 别提这个了. 反正空闲时间多也不见得是坏事, 最起码不用为无所谓的事跑来跑去浪费时间. 现在自学LABVIEW中, 感觉挺不错.

网友B:
嘿嘿, LABVIEW可真是一个好东西啊, 弄高细分的细分表时, 没它可是要花很少时间去算细分点的,有它可就方便了.

网友B:
"没它可是要花很少时间去算细分点的" 改成 "没它可是要花很长时间去算细分点的"

网友C:
不能贸然说是笑话吧,"纳米级精度"都是有很多限定条件的。当然以我了解的情况机械等很多条件好像很难与之匹配。坐技术的心里有数就好了,我之前也说他们是“号称”了。另,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步进没人家好,首先是要学习。对了,讲讲LABVIEW的特色呗。我也看看。

网友B:
讲单易学好上手, 资料又多, LABVIEW还可以从网上下来装的. 你要没教材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B:
今天下午将改进程序的64细分电机更以前的200细分电机在超低速下空载运转, 发现200细分在振动方面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64细分还是低了点.... 而且本身单片机的A/D采样精度只有8位, 另外采样电流用的放大器也烂了点.....  还看潜力还是有的......

网友D:
纳米级精度?我见过纳米级分辨率的,没见过纳米级精度的。

网友C:
刘版主:我的理解是所谓纳米级精度是用于实现亚微米级以下的控制(比如某些压电陶瓷电机平台),并不是说能1个纳米或则10个以下。不知正确与否。

网友C:
看了一下LABVIEW,还是不错,挺有特色的。

网友B:
上表是刚完成的256正弦细分表, 的一部分.....
为了提高程序运行效率及响应时间,  把细分表弄得比较烦顼, 差不多2K左右.  与"巧合"的64细分相比, 完成256细分所用汇编程序数为15条, 另外又增加了一个变量.
从效果看比较值得, 电机空载运行时几乎不能感觉到振劝.

另注:PTATABLE STATETABLE两个表中的内容有误, 切图前还没改过来.

网友B:
关于"纳米级精度", 本人认为, 对步进电机而言,只要一带上负载, 细分精度就形同虚设的了(或是大打折扣,要视负载大小而言)了. 你想想, 整步为1.8度的步进电机, 带上与额定扭矩相当的负载后, 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细分精度可言的, 只能保证1.8度也就是一个整步的精度, 如果去实现"纳米级" "微米级" ?  打个比个,不考虑电机本身的结构误差,假设你的传动牛到电机轴转角只需保证0.01度的精度, 就可实现微米级精度, 那么, 0.01度对应的电角度即功角为0.5度, 0.5度的正弦值为0.00873. 什么概念? 你的负载大小不能大于步进电机额定输出的0.0087即115分之一.

网友C:
"只要一带上负载, 细分精度就形同虚设的了。",可是在有做运动规划的情况下,如果调节做的好话,细分精度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吧。“你的负载大小不能大于步进电机额定输出的0.0087即115分之一”不知道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学习中...。再次说明,本人也仅认为纳米级是“号称”,实现和对其检测都很难。

楼主:
都厉害哈。我的QQ被盗了,825083711是我的新号。

网友E(2007-07-21):
阿修罗的眼泪  请问你的DA是8位的嘛 能做到256细分嘛

网友B:
新做的控制器没有D/A的, 之前用的D/A是8位的.
个人觉得, 步进控制器类型多, 但可调PWM恒流控制, 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

网友E:
可调PWM恒流控制  能做细分吗?

网友F:
呵呵!细分数增加还得考虑电机的性能是否能够达到啊!不能片面的只追求细分的哦!

网友A:
“高速云台”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