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开关电源维修指点

楼主(2007-06-07):
    大家好,我这里有一台台达单相的小变频器,开关电源起振,可以运行输出三相220V,但是开关管子与脉冲变压器发热严重,烫手,连带着主控板上的CPU芯片都过热,运行一会后就报过热跳闸.请教各位是否是开关频率太高,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敬请指点!

网友A:
机子用了多长时间了,把开关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都换掉。换全新的,再观察看看。还不行,估计里面有短路现象。先换电容吧。
其实,发热是正常,如果太热的话就有问题了。不知道你所说的运行一会是多长时间。你没有描述出来。1个小时,还是2个小时。

楼主:
   也就是运行3,4分钟就烫手了,但是模块是不热的,电容也换了几个,会不会是变压器可能匝间短路

网友B:
你测试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有短路的地方.先查电容再查二极管.变压器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D:
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