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开关电源维修

楼主(2007-06-07):
     最近维修一台富士7.5KW的5P11S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开关电源会突然停止,面板不再显示,过一会又可能自动恢复正常了,也有可能始终不再显示,等待断电后再上电又恢复正常,不报故障,不知道是不是有软击穿的元件,请大家指点

网友A:
我可以修理,谁有富士变频器修理问题都可以联系!
QQ:15487343 E-mail:tlfzfglasses@hotmail.com

网友B:
我上次有一台是风机故障引起了LZ的类似故障。

网友C(2007-09-27):
是电容和接触器的问题

网友D:
富士G9变频器3.7KW-7.5KW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其散热风扇功率大,转速高,当在尘多的工作环境中寿命会比较短!当风扇坏了以后变频器也不会马上跳“过热”保护(可能是保护温度值设置太高),这时整个变频器的内部温度很高,使到驱动电路及电源电路的小电容容易老化,通常是开关电源最先停止工作!变频器没有显示!!这时候应把风扇及电源电路的二个小电容换掉就可以使变频器恢复正常!最好也把驱动电路的电容也换掉!!
转自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61843

网友E:
同意李老师的意见,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换个电容就好了,但拆下来测量似乎没问题,好象是22UF/35V的.一试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