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物料包装秤称量不准可能有哪些故障

楼主(2007-06-07):
由F800秤重系统称量,由欧姆龙PLC控制的包装机,经常出现秤量不准的情况,请问各位专家,都有哪些故障因素????谢谢!!

网友A:
秤的参数设置很重要;秤要定期校验其精确度;称重传感器故障也会不准.机械故障也会导致不准.这方面我很精通,有需要我可以去你公司看看.lijungan@gmail.com,13510373295

网友B:
机械原因、控制方面的原因、以及操作上的原因都有

网友C:
感觉仪表问题,不大,很可能是秤体的原因,有时间交流一下.qq31358086,我在济南,您在什么地方.

网友D(2007-08-04):
我们使用的是F701/F805很多情况是机械的原因导致称量出问题,控制程序一般不会有问题的,欧姆龙PLC已很少出问题.

网友E:
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各个包装机原理各有不同,一般精度达不到要求首先应考虑机械安装问题,确认后再考虑仪表及系统方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