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恒压供水一拖三PLC程序

楼主(2007-06-07):
谁有恒压供水一拖三PLC程序,我的邮箱是diaoyuehua@126.com谢谢

网友A:
我有!不过你先把你的个人资料写出来!!还有就是现在有的变频器不需要PLC就能一拖三啊!!

网友B:
下面引用由406440313在 2007-6-7 18:45:00 发表的内容:
  我有!不过你先把你的个人资料写出来!!还有就是现在有的变频器不需要PLC就能一拖三啊!!
--------------------------------------------------------------------------------------------
能贴出来吗?

网友C:
原理只要有变频满速信号,压力高报、低报信号,再就是要懂PID控制即可实现,自己动脑子吧。

网友A:
你要我贴什么啊??如果是变频器型号还是程序,程序很大的!!!

网友D:
只要懂PID就很容易啦?

楼主:
关键是PLC内部切换,

楼主:
我只要PLC(步进法)一拖三内步切换,

网友E:
前几天刚做了一套,LG 的PLC,步进一拖三要吗?

楼主:
要,当然要,我的邮箱为diaoyuehua@126.com

网友F:
有好多变频器都内置了一拖多的功能,完全代替PLC控制!

网友E:
今晚发过去

网友G:
用电流继电器控制,连变频器也省了。我看到很多都是这样做的。比用变频器便宜多了。

网友H(2007-07-19):
给我一份好吗?谢谢 DJ_1488@YAHOO.COM.CN

网友I:
能给我一份吗?包括原理图吗?zbgtom@126.com

网友J:
给我一份 三菱FX1N PLC及台达变频器的恒压供水一拖多。及原理图。谢!

网友J:
我的E-MAIL:hxdk_6432@163.com

网友K:
你好,能给我一份吗?台达PLC的程序,
xianfen11@163.com

网友L:
给我份看看LENGYUYE_1999@163.COM
谢谢了

网友M:
我的邮箱YANTAILGQ@126.COM

网友N:
那有很现成的程序,系统不一样,PID参数不一样.

网友O:
 你好,能给我一份吗?
my02308@163.com

网友P:
设定; 压力传感器输入plc接点X0=ON压力高、X1=ON压力低。 Y0 1#泵变频器供电,Y1 1#泵直接供电。 Y2 2#泵变频器供电,Y3 2#泵直接供电。 Y4 3#泵变频器供电,Y5 3#泵直接供电。 Y6 变频器启动运行,频率由压力传感器决定。加减速时间10s。

网友Q(2007-08-27):
 能给我一份吗?包括原理图吗?qinjuna@126.com

网友R:
你在程序的第一步就SET Y0了,15秒怎么能复位呢,

网友S:
可以用移位指令的。应该还要考虑先开先停和先停变频器再切换接触器。

网友T:
请教各位:
  如何将台达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出端子连接到PLC输入端子上(变频器的输出为集电极开路输出)邮箱cqxuqiang@163.com

                                                谢谢!

楼主:
用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和内在PID做,运行频率达到和低于一定数值时,启动和切除一台泵,旧行了

网友U:
能给我一份吗?包括原理图吗?liyupeng6688@163.com

网友V:
懒人越来越多了
希望大家不要帮倒忙啊

网友W(2007-10-11):
能给我一份吗?jz2732@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