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电位器的选型

楼主(2007-06-07):
现欲用电位器作为PLC模拟量输入,输入阻抗大于10M欧,电压范围是0-10V,请问要用多少K的电位器.

网友A:
“输入阻抗大于10M欧”——是该模块为电压输入时的输入阻抗;
如果你要采用电位器做模拟电压输入,那么只要保证输入回路电流大于PLC输入回路检测值上限就可以了(技术数据中好像没看到这个参数值),建议采用1M欧以下的电位器,功率无所谓,1/8W足够;
如果你要采用电位器做模拟电流输入,必须采用500欧以上的电位器(实际应选用稍大值),功率理论不得小于1/4W(实际应选用更大值);但不建议采用电位器做模拟电流输入。

网友B(2008-10-10):
http://www.tztx168.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