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EP7里设置气候型温度范围与标准型温度范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6-07):
在STEP7里设置PT100气候型温度范围与标准型温度范围有什么区别?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用于温度测量时,分两种情况:
 1、如果硬件配置为气候型热电阻,则读到的值除以100,即得温度值——精度为0.01。
 2、如果硬件配置为标准型热电阻,则读到的值除以10,即得温度值——精度为0.1。。
3、默认为标准型。

楼主:
谢谢!师傅的短短答复@
但具体从热电阻和显示范围来讲,有什么区别吗?与热电阻造型有关吗?谢谢

网友A:
PT100硬件是一样的,标准型的检测分辨率是0.1摄氏度,气候型的检测分辨率为0.01摄氏度;如果需要更高的分辨率,可以选择气候型——但实际上这个0.01的分辨率的实际意义不大。

楼主:
谢谢!老大!
还想麻烦你一下,S7-300里的诊断中断块OB82,我看了总是迷迷糊糊,不大会用,现在在模块内部设置了相应的中断,现想有用他来给终端显示告警?不知具体如何去做?

楼主:
2、Climatic range和Standard range的区别:
Climatic range(气候型范围)   若配为气候型热电阻时,温度范围是-200°C--850°C,分辩率是0.1°C。
Standard range(标准型范围)   若配为标准型热电阻时,温度范围是-120°C--130°C,分辩率是0.01°C.。
对于热电阻来说,当然也有它的指标,就是温度系数和温度范围.如:热电阻PT100,0°C时的电阻是100欧姆,100°C时的电阻是138.5欧姆.也就是:当前电阻=当前温度*温度系数*100+100.(这种PT100的温度系数是0.00385)。
温度系数的定义:表示物质的电阻率随温度而变化的物理量,其数值等于温度每升高1C时,电阻率的增加量与原来的电阻率的比值,通常以字母α表示,单位为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