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特殊功能寄存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7-06-07):
各位大虾,S7200里面的特殊功能寄存器有没有一个是用来纪录系统故障的,比如说如果电源有故障;因为这里是用PLC做安保系统,如果它出了故障,需要给主系统发出个信息

网友A:
是有一些这样的位: SM寄存器.   具体参考S7-200手册, 不过好象没有表征电源故障的状态位.

楼主:
我参考了一下手册,好像没有,但我想西门子S7200因该有这个功能的,哪位知道啊,或者不是SM寄存器?

网友B:
没发现检测电源故障的特殊寄存器;
建议采用电压继电器等检测元件单独给监控系统提供信号。

楼主:
是不是ABB的有这种寄存器,叫做SM255.10还是什么,我记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