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特殊功能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07-06-07):
各位大虾,请问FX2N的特殊功能寄存器里有一种是提示系统故障的,比如说电源故障?请赐教啊

网友A:
M8007可以检测电源瞬停,D8007可以记录瞬停次数,但瞬停次数在电源关闭时清除;
M8008可以检测电源停止,D8008可以设置停电检测时间——但电源都停止了,怎么给你发信号?
M8009可以检测DC24V降低,D8009可以设置下降单元编号(降低的起始输出编号);
建议采用电压继电器等检测元件单独给监控系统提供信号。

楼主:
可是如果是PLC内部故障呢?不单是电源故障,这里是用PLC做安保系统,如果安保系统有问题,一定要发个信号给主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