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关于CQM1H特殊功能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07-06-07):
各位大虾,请问CQM1H里的特殊功能寄存器里面有没有一种是用来提示系统故障的,比如说是电源故障,因为需要PLC出了电源故障后对外传递故障信息

网友A:
P_Low_Battery`,BOOL`,253.08 Low Battery Flag
Demo`:
LD P_Low_Battery
AND P_0_1s
OUT 100.00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