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OB100?

楼主(2007-06-07):
菜鸟级的关于LAD的问题:
希望通过OB100初始化计数器,但是使用中发现R指令之前必须要有RLO,例如一个常开/闭触点。
可是系统还没有启动,怎么去找一个触点信号呢?

网友A:
必须要有RLO?不需要吧

楼主:
我不是VIP,没有办法发截屏。描述如下:
就是最简单的一句R C100,用LAD表示。
保存后显示错误:
The Coil/Assign requires a preceding logic operation.
线圈需要前置的逻辑动作。
你也可以试一试。

不过我正在考虑使用OB100的变量作为preceding logic operation

网友B:
用LAD的话您的R指令是不允许直接链接母线的,但是换种思路想想,直接接一个常闭点不就可以了,如M0.0,或者DBX0.0.

网友A:
呵呵,习惯stl了
set
r c100
就能实现

楼主:
很好的解决方法。
搞工控就是要有能力灵活运用有限的资源。
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为什么说M0.0肯定是常闭点?

网友C:
STL用起来比LAD灵活多了,要是习惯了单片机编程的人肯定会习惯于用STL

网友C:
此外STL在结构化编程上比LAD好多了,可以借助高级语言成熟的算法和框架用STL语言编程复杂的逻辑程序.

网友B:
不管使用什么编程方法,其编程基本点是一样的,您在编程的时候直接使用常闭点编程不就能肯定这是一个常闭点了吗?

网友A:
 scott999: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8 11:07:00
    为什么说M0.0肯定是常闭点?

是要你自己来定义的,其他点也可以。(只要不超出范围)

网友D:
可以编程,定义M0.1,始终常闭,M0.0始终常开,然后在OB100里编程,M0.1复位计数器。QQ:715273343。

楼主:
感谢大家热情的回答,令我对于学好SIMATIC STEP 7充满信心。
系统好像支持混合编程,前一个网络用STL,后面再用LAD。
是否可以这样:
SET R M0.1
后面再用 LAD语言复位C100。

设备主任提到了先定义 M0.1,再一次开阔了我的思路。不过我现有的知识还不知道如何先定义,愿闻其详。我没有QQ,只有MSN。QQ容易中毒、被盗号吧?

楼主:
是通过DB1来定义的吧?

嘻嘻,问题太初级,都没有人愿意回答了。

网友E:
嗯,编程最好用STL,功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