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kpa差压变送器求教

楼主(2007-06-07):
请教各位朋友,我厂现用的一台差压变送器是-10~0kpa。请问各位这样的差压变送器能否正确测量出流量呢?

网友A:
可以呀,正迁移100%,变成0~10Kpa不就行了。

网友B:
对,零点迁移

网友B:
还有,和孔板的设计说明书配套下量程,因为孔板不一定是0-10KPa的量程。

网友C:
赞同烧锅炉的天鹅的意见,还要考虑静压问题

网友D:
取压管反接也可以的.

网友E:
怎样设定差压变送器的迁移

网友F:
对 ,正迁移就可以用啊!用通讯器啊!

网友G:
是否为智能变送器?若不是就不能用通讯器作迁移!有事请QQ:635546685

网友H:
是智能更好办了.取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