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安装问题!大家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6-07):
我在安装WINCC V6.0时!提示未安装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V5.0.之后我按网上提供的方法:开始——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点击“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弹出对话框“Windows组件向导”,在“消息队列”复选框前打上钩,继续执行下一步。需要提示插入安装光盘时,准备好Windows XP 的安装盘。可是还是出错:无法启动MSMQ服务,错误代码:0X42C,错误描述:依存服务或组无法启动。请教高手如何:启动MSMQ服务?本人QQ:158099321

楼主:
唐山味儿不浓:你好!我看了你的"STEP7 WINCC 安装问题汇总"不过我安装时出现:无法启动MSMQ服务?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
有人在安装WINCC V6.0时出现和我一样的情况吗?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A:
原因是 msdtc是运行在LocalSystem账号下,通过:
net stop msdtc

msdtc -uninstall

msdtc -install

net start msdtc
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msdtc.exe是微软分布式传输协调程序。该进程调用系统Microsoft Personal Web Server和Microsoft SQL Server。该服务用于管理多个服务器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找到Distributed Transaction Coordinator--禁用
MSDTC(分布式交易协调器)。协调跨多个数据库、消息队列、文件系统等资源管理器的事务。该服务的进程名为Msdtc.exe。
依存关系:Remote Procedure Call(RPC)和Security Accounts Manager
建议:一般家用计算机涉及不到,除非你启用Message Queuing服务,可以停止。

楼主:
非常感谢yuanle您的回复!此问题我在解决中!如果好了!我会回复的!

楼主:
问题以解决方法:
a.  按一下 [ 開始 ] 菜单,按一下 [ 运行 ] 鍵入 cmd , 然後按一下 [ 確定 ] 。
b.  在命令提示字元, 依次輸入 net stop msdtc 回车

msdtc -uninstall回车

msdtc -install  回车

net start msdtc 回车

网友B:
谢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C(2007-08-10):
准备安装wincc,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