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标定位 需要使用伺服脉冲清楚信号嘛

楼主(2007-06-07):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想弄清楚这个问题。
我想这是一类控制方式。

网友B:
不太理解,我想是不是需要一个色标的传感器,感到色标后给上位机发个信号,然后有上位机控制伺服电机的运动啊。

网友B:
可能我说的文不对题,伺服脉冲清楚信号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A:
应该脉冲清除信号。我估计是检测到色标后让伺服快速停下来的控制方式。

楼主:
如果不用脉冲清除信号  单单用PLC停止发送脉冲的话 不是很准。按照计算 应该是没问题的 如果我的速度是1/6转每秒(1000脉冲)。PLC应该能够在1mm内停止脉冲。也就是PLC发送脉冲误差在1个脉冲。但实际上色标定位怎么会往前走,跟滞留脉冲有关系嘛(有高速段加低速段完成一次)

网友A:
这样突然停下来不会造成机械冲击么?

楼主:
速度很慢了  应该没事的

网友C:
是不是和前两天在另外一个帖子讨论过的色标触发后,再定长停机类似。应该是一个带减速过程的定长准停过程,而非简单的掐断脉冲。

楼主:
照理说应该每次都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走的不是很准(有一点一点的往前移,,好像前移后,后面还是停在一个位置的).而且跟加工速度有关(加工过程中改变变频器速度,色标追的位置会不同)

楼主:
哪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C:
是不是与色标传感器的响应速度有关?

楼主:
色标传感器的响应速度不是固定的吗

网友C:
正因为“色标传感器的响应速度”“是固定”的,所以加工速度变化时,固定的色标传感器响应速度所对应的加工长度恰恰就变化了。

网友D:
色标传感器的反应速度都是us级别的,在那低速段估计这个影响不大

楼主:
我是根据色标信号的上升沿来停发脉冲的(低速) 为什么跟加工速度有关呢 就是机器在工作 我改变加工速度 切出来的位置会发生变化 用三菱PLC FX1S

网友A:
假如电眼的响应时间为10us。
当加工速度为3m/min时,则触发时物料已经走了0.5mm
如果加工速度为6um/us,则走了1mm。

另外,我怎么在FX1S编程手册上查不到这条指令。

网友E:
我是根据色标信号的上升沿来停发脉冲的(低速) 为什么跟加工速度有关呢 就是机器在工作 我改变加工速度 切出来的位置会发生变化

建议检查一下驱动器本身的跟随误差是多少。

楼主:
请问下 什么是跟随误差?

网友E:
就是驱动器里面的“滞留脉冲”。

另外,影响精度的东西很多,比如机构本身的打滑之类的,不一定在运动控制上。

楼主:
to 胡家 色标传感器的反应速度都是us级别的 .. 没这么快吧
to  叫我小白 我低速的时候脉冲频率只有1000hz 相当于10mm/s 你的3m/min 要到50mm/s 如果10us的话是走500×10~-6mm=0.0005mm?

网友D:
好的色标光电传感器的响应速度都是10KHZ以上

网友C:
10KHZ,也就是100us,不是有人说可以达到us级吗?这么看,至少差了1个多数量级了。不知300米每分钟的印刷机都用多快的色标传感器?

网友D:
呵呵,今天专门看了下一光电的说明书,响应时间最快只有50 microsecond,也就10KHZ,实在不好意思哈

网友C:
就这么快了?如果每分钟300米,50us岂不对应250um,即0.25mm了,当然了,也许此时信号响应的边沿稳定性就是关键和考验了,此时对色标的印刷一致性要求是不是也很高呢?

网友A:
停剪达不到300m/min,所以这种考虑过虑了。

网友F:
to 学习ing 你是做拉纸滚筒的控制吧 用三菱PLC FX1S就免了,换快一点的吧 2N系列的

网友D:
印刷机套色估计是靠光电反应的一致性保证的吧,那光电估计也只有德国人做的才好使

网友F:
300M的速度,检测的误差用来做趋势控制的,如果是实时控制,响应误差肯定无法接受,凹印中,各种控制理论大有用武之地

网友C:
“检测的误差用来做趋势控制的”———虽然有些道理,不过无轴印刷中的套色对准应该是“每版”都调的,如果不能实时控制,或者“响应误差肯定无法接受”,实现“每版”调整也就不可想象了! 因此还是同意“胡家”的观点,即“印刷机套色估计是靠光电反应的一致性保证的吧”。

楼主:
因此还是同意“胡家”的观点,即“印刷机套色估计是靠光电反应的一致性保证的吧”。   控制器的反应时间也要保证一致性吧

网友F:
趋势控制 每版都调  实时控制,三者并不矛盾,每版都调并不代表用当前版检测误差去调当前版的相位,只能根据机器特性去做趋势控制,也是实时控制,不过总有滞后。
  既然是趋势,就不能有突变,〈突变要分析处理〉故要求光电一致性要高,控制器如此,执行机构也如此

网友C:
to“山高水远”:“每版都调并不代表用当前版检测误差去调当前版的相位”———关于无轴印刷,本人并无实践,也只是关注而已,不知目前的典型无轴印刷系统中套色对准调整是否都采用“趋势控制”?

to“Sigma”:“控制器的反应时间也要保证一致性吧”完全同意,还有“山高水远”指出的“执行机构”等等。

网友F:
趋势控制,说得并不准确,主要是针对误差分析其规律,建立数学模型,进行预测性的控制

楼主(2007-08-01):
如果不用脉冲清除信号  单单用PLC停止发送脉冲的话 不是很准。按照计算 应该是没问题的 如果我的速度是1/6转每秒(1000脉冲/s)。PLC应该能够在1ms(中断+停发脉冲)内停止脉冲。也就是PLC发送脉冲误差在1个脉冲。但实际上色标定位怎么不准,跟滞留脉冲有关系嘛(有高速段加低速段完成一次)  这样计算有没有问题???

网友E:
PLC是能在1ms利停发脉冲,但是,驱动器里存了几个毫秒的脉冲?

楼主:
这么慢的速度了,驱动器的反应速度有这么慢啊(不知道伺服驱动器是怎么完成这个过程的)

网友C:
未必是驱动器的反应慢,而是惯性负载很难立即克服。

楼主:
"未必是驱动器的反应慢,而是惯性负载很难立即克服。"
但是现在的速度是1000脉冲/S,不是高速,应该好克服吧~~

网友C:
建议以1000脉冲/S的速度,算算在1个脉冲的距离内立刻停止需要多大的直线加速度?按照牛顿定律的变形公式:2as=v*v ——> a=v*v/2s, 代入数值——> a=500,000脉冲/s/s。 不知脉冲当量是多少,若以0.01mm计,则a=5m/s/s,0.5个G了,不是一般的机械设备能够胜任的。旋转推算类似,况且印机的惯量一般都较大,加速度作高的可能性恐怕就更小了。

楼主:
这还是plc停发脉冲(有误差脉冲在)速度变化可能慢点,如果直接CLR信号,那不是更不好。一般追色都要用CLR.

网友C:
CLR的客观上能够起到让伺服尽快停止的作用,只是其直接目的应该不在于此,而在于以色标触发点清除当前位置偏差,减小色标间(定长)累计误差。

楼主:
CLR信号一般是上升沿清楚偏差,还是用高电平清楚偏差?

网友G:
如果加了这个清除信号,效果会好一些。当然,如果在色标搜索的时候,速度已经减速到比较底,不用这个信号也能达到不错的效果

楼主:
1000脉冲/s ,脉冲当量0.01mm 这个速度是快还是慢呢

网友C:
估计是有数字滤波的(准)沿触发。

“1000脉冲/s ,脉冲当量0.01mm ”———合10mm/s,不算低!

网友H(2011-09-25):
加CLR信号会准很多,本人在印刷机上试过了

网友I:
如果加了这个清除信号,效果会好一些。不用这个信号也能达到不错的效果 ,看精度要求了。

网友J:
色標是做為定位誤差修正用 在連續式印刷機 在間歇式作為準停指標 此訊號式接到控制器與伺服無關

技術的關健 在速度與精度的互相要求 若僅談精度 或速度 那也無需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