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模拟量摸块问题多多

楼主(2007-06-07):
我发现西门子PLC模拟量模块问题特多,我用的是6ES7331-7KF02-0AB0,测量电机运行电流,为2线制(电流变送模块,独立外供电源),按手册正确设置,却无法正常测量,无论怎么接都显示32767,溢出.问技术支持,所说的我都试过了,总是不行,气死我了,三菱绝对没这个问题.且选2线制(置D位置),通道却有22.8VDC电压输出,把别人接入我系统的PLC模拟量输出模块通道给烧了,我真想不通.不知各位同仁是否有同感,我对西门子PLC很反感,S7-200也遇到过类似问题.要不是用户指定,我决对不选西门子的.

网友A:
独立外供电源,应选四线制模式

楼主:
但我都试过了,也不行呀!

网友B:
那是你没使用对而已,估计你连如何接线都没有搞清楚。

网友C:
好好看书学习吧,学学仪表相关资料以及PLC说明书

网友D:
首先要先去分清楚两线制和四线制的区别 ,你选两线制如果通道没有24V DC左右的电压那才是通道坏了.

楼主:
我都是按手册里的接线示意图连接的,后来才发现手册说明的让人模棱两可,不清不楚.再者,应该说明清楚哪些信号类型是两线制,哪些信号类型是四线制.我认为,应该说由模块提供电源输出的为两线制,由外部信号源提供电源的为四线制.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谢谢各位同仁.不过由于手册说明太人模棱两可,且很不清楚,使我费了很多时间,太不值得.

网友E(2007-07-12):
万用表测一下实际有没有电流,如果是正常的,PLC模块各项设置也正常,建议在端口加一个安全隔离栅试一下

网友F:
外接电源的话,要把两个24V负极相连,以免共模电压太大。
还有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变频器干扰造成的,我就遇到过

网友G:
用智能变送器解决吧,直接测量电机的电压和电流,功率和功率因数,累积电度,通过数字口485或232,接入S7200,多好啊!还用电流变送器方式,那是96年以前的技术,试问:咱们今天生活在哪一个世纪?

网友H:
sm331是个成熟产品的,不太可能,象你说的那样的,
还是多从自己找问题啊
因为,不是你一个人用过

网友I:
干工作需要仔细呀

网友J:
相信产品 同志

网友K:
没搞清楚接线的定义哦

网友L:
看到没,这就是国产同国际品牌的差别。
西门子的产品质量是没问题的。这是它们一直坚持以品质第一的结果。从不伪劣产品坑用户。所以它的质量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大家才认为是楼主自己的原因。而不是产品质量问题。
西门子的产品质量一直过硬。大家相信它。这值的我们的很多企业思考。

网友M:
不要使用万流表测量模拟量实际电流,那种方法是错误的。

网友N:
支持楼上的意见

网友O:
好好学习吧,接线示意图,还有侧板模块设置是否与软件设置一致。等

网友P:
看看是不是外部信号的问题,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Q:
我也遇到过好多西门子的231温度模块接PT100时有问题,只要站在旁边打手机温度就超温.郁闷呀

楼主(2007-06-07):
我发现西门子PLC模拟量模块问题特多,我用的是6ES7331-7KF02-0AB0,测量电机运行电流,为2线制(电流变送模块,独立外供电源),按手册正确设置,却无法正常测量,无论怎么接都显示32767,溢出.问技术支持,所说的我都试过了,总是不行,气死我了,三菱绝对没这个问题.且选2线制(置D位置),通道却有22.8VDC电压输出,把别人接入我系统的PLC模拟量输出模块通道给烧了,我真想不通.不知各位同仁是否有同感,我对西门子PLC很反感,S7-200也遇到过类似问题.要不是用户指定,我决对不选西门子的.

工控啊!

网友(2007-07-19):
呵呵,Siemens的东西质量绝对没有问题,只是使用的问题,真的!!国人和德国老外使用Siemens绝对是不一样的!!!

网友R:
外供电源,模板只接受4~20mA,组态必须采用四线制,即你说的C位置,而不是D位置。
如果还出现32767上溢的问题,就是有干扰,建议信号输入模板前加直流无源隔离器。保你没问题。工程做多了,这些问题都应该清楚。
你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四线制和两线制上,建议多学学仪表知识。

网友S:
呵呵,应该选用四线制,但接线不是直接连2根线,具体请参考《深入浅出西门子S7-300PLC》。假如变送器是1+,2-;24V是3+,4-;模块是5+,6-;那接线就是:3——1,2——5,4——6。 注意:这个24VDC是另外提供的,变送器仍要接电源

网友T:
使用方法不对,接线错误!

网友U:
  确认你的接线是否单独供电,I/O供电是否与CPU供电接在一起,实在不行请选择总线通讯

网友V:
还有一个问题,你用的是不是仿制品啊......
现在仿制西门子PLC的厂商很多...

网友W:
请问大家,我用变频器输出的0-10VDC信号输入到S7-200的模拟输入也是两线制的,不知道能直接接入吗?我输出的也直接接入变频器可以么?除了要在PLC程序上编写相应的程序外,还要做什么?谢谢大家!

网友X:
呵呵,我也是初学S7-300
这回算是又长了 一点见识了,呵呵
还的回去试一下,多多实践

网友Y(2009-07-02):
接线的错误。建议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Z:
没这么离谱吧

网友AA:
没有见过的问题....................不要自己对西门子不熟悉...就说西门子垃圾.

网友AB(2010-03-05):
西门子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确很垃圾!还两线制四线制!以为我们都是白痴啊!

网友AB:
垃圾就是垃圾还狡辩!

网友AB:
信号输入模板加直流无源隔离器?你呀有病啊!

网友AB:
是硬件太娇贵了!贪图

网友AB:
无源隔离器?真不差钱啊!就不能把硬件怎好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