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西门子变频器负载问题

楼主(2007-06-07):
各位大虾:
我刚接了一个项目,用户要求在西门子变频器输出端与电机之间安装隔离开关,不知是否可行?对变频器有没有影响?

楼主:
挺急的,请大家伸出援助之手

网友A:
用户的理由是什么.不需要的

网友B:
真得没有必要

网友C:
要就给他装,多挣点钱

网友D:
闻所未闻,新鲜

网友E:
应该是工程需要,用来保护变频器的吧

网友F:
精锐:应该是工程需要,用来保护变频器的吧
工程中是不需要的。变频器出线加隔离开关不能保护变频器。
如果客户要求一定要加。加也没有问题,长期合上不分断就是。
它愿意出这钱不赚白不赚

网友G:
工程中是不需要的。变频器出线加隔离开关不能保护变频器。
如果客户要求一定要加。加也没有问题,长期合上不分断就是。
它愿意出这钱不赚白不赚。
开关断开也不会出问题。

网友H:
我认为接上也有一定的根据的,摇测电机绝缘时,不用拆变频器上的接线了,但最好接三联好点,当单相接地时可跳闸

网友I:
原来我看西门子的图纸,在有些设计中就这样用的,不过我看大多是大的负载

网友J(2007-08-31):
设备检修维护时需要

网友K:
应该是带很大的负载时候加装,小负载是不用的。

网友L:
应该是带很大的负载时候加装,小负载是不用 。
能说说为什么大负载要装吗?
我觉得负载大小都不用。
突然断开变频器与电机的连接,对变频器会有一定的影响。
变频器内的能量没有了释放的地方。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请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