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伺服问题?

楼主(2007-06-08):
请问在伺服控制器中更改参数,断电以后又恢复原来的参数,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保存啊?
有的要保存,有的要断电保存.

网友B:
还有就是你确认了么???
参数设定完成后,要在eep中确认的。
否则无效的

网友C:
你没有按设定保存

网友D:
这是由于你没有写入,只有你在EEPROM写入模式操作完成后,你所修改的数据才能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