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气动系统常见故障

楼主(2007-06-08):
1.气动执行元件(气缸)故障
由于气缸装配不当和长期使用,气动执行元件(气缸)易发生内、外泄漏,输出力不足和动作不平稳,缓冲效果不良,活塞杆和缸盖损坏等故障现象。
(1)气缸出现内、外泄漏,一般是因活塞杆安装偏心,润滑油供应不足,密封圈和密封环磨损或损坏,气缸内有杂质及活塞杆有伤痕等造成的。所以,当气缸出现内、外泄漏时,应重新调整活塞杆的中心,以保证活塞杆与缸筒的同轴度;须经常检查油雾器工作是否可靠,以保证执行元件润滑良好;当密封圈和密封环出现磨损或损环时,须及时更换;若气缸内存在杂质,应及时清除;活塞杆上有伤痕时,应换新。
(2)气缸的输出力不足和动作不平稳,一般是因活塞或活塞杆被卡住、润滑不良、供气量不足,或缸内有冷凝水和杂质等原因造成的。对此,应调整活塞杆的中心;检查油雾器的工作是否可靠;供气管路是否被堵塞。当气缸内存有冷凝水和杂质时,应及时清除。
(3)气缸的缓冲效果不良,一般是因缓冲密封圈磨损或调节螺钉损坏所致。此时,应更换密封圈和调节螺钉。
(4)气缸的活塞杆和缸盖损坏,一般是因活塞杆安装偏心或缓冲机构不起作用而造成的。对此,应调整活塞杆的中心位置;更换缓冲密封圈或调节螺钉。
2.换向阀故障
换向阀的故障有:阀不能换向或换向动作缓慢,气体泄漏,电磁先导阀有故障等。
(1)换向阀不能换向或换向动作缓慢,一般是因润滑不良、弹簧被卡住或损坏、油污或杂质卡住滑动部分等原因引起的。对此,应先检查油雾器的工作是否正常;润滑油的粘度是否合适。必要时,应更换润滑油,清洗换向阀的滑动部分,或更换弹簧和换向阀。
(2)换向阀经长时间使用后易出现阀芯密封圈磨损、阀杆和阀座损伤的现象,导致阀内气体泄漏,阀的动作缓慢或不能正常换向等故障。此时,应更换密封圈、阀杆和阀座,或将换向阀换新。
(3)若电磁先导阀的进、排气孔被油泥等杂物堵塞,封闭不严,活动铁芯被卡死,电路有故障等,均可导致换向阀不能正常换向。对前3种情况应清洗先导阀及活动铁芯上的油泥和杂质。而电路故障一般又分为控制电路故障和电磁线圈故障两类。在检查电路故障前,应先将换向阀的手动旋钮转动几下,看换向阀在额定的气压下是否能正常换向,若能正常换向,则是电路有故障。检查时,可用仪表测量电磁线圈的电压,看是否达到了额定电压,如果电压过低,应进一步检查控制电路中的电源和相关联的行程开关电路。如果在额定电压下换向阀不能正常换向,则应检查电磁线圈的接头(插头)是否松动或接触不实。方法是,拔下插头,测量线圈的阻值,如果阻值太大或太小,说明电磁线圈已损坏,应更换。
3.气动辅助元件故障
气动输助元件的故障主要有:油雾器故障,自动排污器故障,消声器故障等。
(1)油雾器的故障有:调节针的调节量太小油路堵塞,管路漏气等都会使液态油滴不能雾化。对此,应及时处理堵塞和漏气的地方,调整滴油量,使其达到5滴/min左右。正常使用时,油杯内的油面要保持在上、下限范围之内。对油杯底都沉积的水分,应及时排除。
(2)自动排污器内的油污和水份有时不能自动排除,特别是在冬季温度较低的情况下尤为严重。此时,应将其拆下并进行检查和清洗。
(3)当换向阀上装的消声器太脏或被堵塞时,也会影响换向阀的灵敏度和换向时间,故要经常清洗消声器。
亚德客

楼主:
检修时应注意气压阀是否关闭了,是否已经排空气压。

网友A:
呵。。。
学习了,都是经验之谈呀

网友B:
直接先收藏了
最近也经常修一些气动执行机构
在这方面也深有体会

网友B:
谢谢勇哥整理了出来

网友C:
其实有些汽缸是无须润滑的,但是如果一旦供气回路中使用油雾气,就一定要保证润滑油的供给

楼主:
大多数的汽缸如果不使用油雾气,相信故障率会高很多的

网友D:
压缩空气的质量是关键,要根据设备的用气量有大小,选择有三成左右余量的压缩机。再配上有PID功能的变频器,设定恒压运行。这样设备故障率会降低不少。

网友E:
谢谢,工作中常碰到.

网友F:
谢谢!大哥,好人啦!

网友G:
气源质量是正常运行的根本保证,我曾经到一个厂家检查故障,发现气源水分到了变态的程度,跟自来水差不多了,用三联件根本没有作用,10分钟就满了,白白弄坏了好几个SMC的电磁阀,十分郁闷.

楼主:
没错,气源质量是正常运行的根本保证

网友H:
气源质量很重要,必须对其定期检查和维护.重点是过滤器,定期排放,及时更换过滤网.

网友I:
注意气源的洁净,干燥,稳定,对设备的重要性.

网友J:
好好感动,好好学习,天天进步了、

网友K(2007-08-15):
写的好,不过我很少用AIRTAC(亚德客)的,我们用的全是SMC

楼主:
2个品牌都还可以

网友:
好也!
勇哥,几时返来请我得吃饭啊?

楼主:
好你个家伙,呵呵

网友L:
^_^
气动系统大多是电磁阀问题!
什么汽缸润滑,只是压缩气体经过油水分离器处理罢了!

网友M:
油水分离器很重要的

网友N:
安全第一

网友O(2007-10-16):
下面引用由czl123在 2007-8-27 20:54:00 发表的内容:
  不错,值得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