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7-06-08):
我现在做的是一个数据采集系统,主要功能是采集现场的温湿度到上位机.组态软件用的组态王,温湿度点由于比较多而且分散,所以分成12个点一组,每组连接百特的XMC5000仪表,仪表采取通讯的方式将数据传给上位机(MODBUS RTU协议).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通讯很不稳定,不定时的会出现通讯中断,而且中断后无法自动恢复,需要把仪表断电,重新启动组态软件才能恢复.我估计是通讯距离的原因,所以在仪表端都加了研华的RS485中继,结果近端的仪表通讯正常了,但是最远端的一个仪表信号还是会中断.最远仪表和上位机的通讯距离大概在150米,这个距离应该是485支持的,而且还加了中继,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问题.由于我的通讯线路已经布好,不可能在150米的线路中间加中继,只能在仪表端加.请教各位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或者有比中继更能防止信号衰减,支持更远通讯距离的装置.

网友A:
150米应没问题.波特率降低点.加终端电阻.适当配置中断尝试时间.通讯线是否合格?应不是距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