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千瓦的三相电动机用多少平方导线

楼主(2007-06-08):
我厂用粉碎机和造粒机,一般工作时最多是30千瓦的粉碎机使用,造粒机是晚上单独使用20千瓦左右,请问需要用多少平方的铝线或铜线可以拉起30千瓦的三相电动机,线路长度需要70米,因为机器在厂房的最后面,三相电批下来是40千瓦的,现在其他用电器都停止了!急!准备就要去买线了!请高手帮忙

楼主:
35平方的铝电缆线铺地下套管可以不?

网友A:
额定电流都有60A左右,考虑到70米远的距离用25平方的如何?

网友B:
vv16平方铜线获vLv25平方铝线

网友C:
应用25平方铜线.

网友D:
个人意见:16平方铜线够了。

楼主:
谢谢,我以为买了VLV50+1的铝线和16平方的铜线了,到时就看电工怎么安排吧

网友E:
负载不大的话,十几个平方就行了,

网友F:
30KW的电机也就是50A的样子,16给平方够了

网友G:
16的铜线够了

网友H:
要看你是进线还是出线、是星三角启动还是变频启动、是距离近还是距离远?

网友I(2009-05-20):
16平方线就够了,想信我。

网友I:
55千瓦的电机应配多少平方的铜线。

网友J:
我考虑到70米远的距离用25平方好些

网友K:
如果是连续运行,不想把电费浪费到电缆上,就按经济电流选导线

30KW 50A平均电流计算 50-70mm²铝线不算大.

70米 70mm² 50A电流,每天20小时,每年300天计算

70米70mm铝线电阻=0.035欧姆

线路损耗=3相*(50A)²*0.035欧姆=262.5瓦

一年6000小时耗电量=0.2625千瓦*6000小时=1575度

损耗也值1000元吧

如果按楼上几位说的用25-35铝线,线损2000多元。还不如直接用粗线

当然楼主临时用电就不用考虑经济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关于55千瓦的电机应配多少平方的铜线。

35mm2或者50mm2铜线均可,距离远的话就用50mm2的。

网友M(2010-06-20):
不套管的话16平方的铜导线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