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

楼主(2007-06-08):
我要把台达PLC中的程序导到WORD中,请问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A:
没有编译系统,读上来也没用啊

网友B:
目前WPLSoft还没有做这个功能,所以不能将WPLSoft直接导出到Word上,只能通过抓取桌面的方式将梯形图粘贴在Word上面!

网友C:
好像还没这功能吧。

网友D:
用虚拟打印机打印成图片再拷贝

网友E(2007-07-09):
用PDF打印机

网友F:
方法1:利用屏幕拷贝功能。在屏幕显示需要的内容时,按键盘上的[print screen],然后新建BMP文件,在画笔中选粘贴,再利用区域选中后编辑需要的部分,选复制,再在WORD中粘贴。
缺点:一次只能粘一个屏幕的内容;

方法2:在电脑中安装PDF阅读器的标准版,系统中会多出一个PDF的打印机,在程序环境下打印,打印机型号必须指定为PDF打印机,这时打印内容会生成PDF文档,在PDF程序中选图形选中功能,然后拷贝,在WORD中粘贴。
优点:此方法适用所有不带图形导出功能的软件,凡是有打印功能的程序都可以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