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问题

楼主(2007-06-08):
配电房的补偿电容很容易坏,看了下铭牌,电压是400V,额定电容15KVAR,电容是298UF,额定电流21.7,一共2柜12个组成,由电容补偿控制器自动控制。现在看来电容寿命短和配电房环境温度高,电容发热后可能散热不好有关,要不就是质量有问题了。后来新增设备,又加了个电容柜。这次发现厂家用的电容,电压是450V的,用钳形表测出其工作电流也没达到期名牌标的额定电流(大概每个小了5A)。有点疑惑,是不是厂家为了保证电容不容易坏,故意加大了耐压等级,但这样做是不是有个问题,达不到电容的实际工作状态,额定电流低了,补偿容量也随着低了。不知道有没哪位来指点一下!!!

网友A:
在低压配电室用400V电容器寿命较短,因为电压一般在420V左右,电容发热.采用450V电容运行还是比较稳定的,发热小.因其额定电压高于电源电压,所以电流小,补偿量也小,要多加电容.我近4年的设计都选450V电容,初投资稍大,但运行可靠,运行成本低.

网友B:
采用450V电容运行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B:
  “额定电压高于电源电压,所以电流小,补偿量也小,要多加电容.”

1、电容C在交流电路中的电流Ic:    Ic = UωC
2、就是说电流Ic大小与电路电压U成正比,与电容器的电容量C成正比,与电源频率ω成正比;
3、电容器的额定电流指额定电压时的电流,由于额定电压450v高于电路电压,或者说电容电压低于额定电压,所以电容实际电流小于额定电流!

网友C(2008-08-24):
AEROX
AEROX电容,欧洲驰名品牌电容,其产品包括AEROX铝电解电容(储能电容)和AEROX无感吸收电容,产品完全符合欧洲ROHS标准,AEROX电容广泛应用于变频器,UPS,电源,焊机,感应加热和电动汽车等。产品受到厂家的一致好评,被许多世界500强企业评为优秀供应商。
AEROX
电解电容(高压电容器、电焊机电容、储能电容、大电流电容)安装外型包括直插,牛脚(2脚,4脚,5脚固定)和螺栓型(包括铁圈固定和底部螺栓固定),产品系列:16Vdc----500Vdc. 220UF-15000UF
AEROX
无感吸收电容安装外型包括焊接,引线和直接锁螺,产品系列:600Vdc-3000Vdc,  60Vac--600vAC0.001uf----30uf

AEROX
电容,中国区总代理,欢迎来电垂询。

电话:021-5417822913916231633    QQ:240599751郭华兵

Itelcond

意大利Itelcond(艾特康)电容 ,欧洲驰名品牌铝电解电容,Itelcond电容产品完全符合欧洲ROHS标准,被国内众多变频器,UPS及电源厂家采用.
Itelcond
电容有以下规格:
Itelcond    200Vdc,250Vdc,350Vdc,400Vdc,450Vdc,500Vdc
Itelcond  220UF 330UF 560UF 680UF 820UF 1000UF 1500UF 2200UF 3300UF  4700UF  5600UF 6800UF 8200UF 10000UF 12000UF 15000UF

Itelcond
电容,中国一级代理,欢迎来电垂询。

电话:021-5417822913916231633   QQ:240599751 郭华兵

HINODE
HINODE(
日之出)保险丝是中国指定唯一代理商。

HINODE熔断器 ,过硬品质,金字招牌,没有该断不断的万一, AC660V,DC660V,  1A710A,   UL,CCC等认证

产品包括以下系列:

  HINODE 660GH
系列:660GH32A 660GH40A 660GH50A 660GH63A 660GH80A 660GH100A 660GH125A 660GH160A 660GH200A 660GH250A 660GH315A 660GH400A 660GHX125A
  HINODE 660CF
系列:660CF5A 660CF10A 660CF15A 660CF20A 660CF25A 660CF30A 660CF35A
  HINODE 250GH
系列:250GH32A 250GH40A 250GH50A 250GH63A 250GH80A 250GH100A             250GH125A 250GH160A 250GH200A
  HINODE 250CF
系列:250CF4A 250CF6A 250CF10A 250CF16A 250CF20A 250CF25A
  HINODE 800CF
系列:5A10A 15A 20A 25A 30A 40A 800V
HINODE(
日之出)熔断器,欢迎来电垂询

电话:021-5417822913916231633  QQ:240599751郭华兵

ICEL

ICEL电容:
我司是意大利意壳ICEL电容亚太区唯一代理商

意大利ice意壳l薄膜电容,用于igbt突波吸收,马达,水泵启动, ac/dc应用。

1: ICEL IGBT
突波吸收-各种安装外形,PPA,PMB,PPS,PSB,MWA,MAB,MRR,PHC,PPB,PPR等系列.
2: ICEL 1200V,1600V,2000V,3000V, 0.01UF--3.0UF
3: ICEL
高频滤波-PHC,0.15UF-50UF 250Vdc--850Vdc
4: ICEL
马达启动-MAB,0.1uf-33uf,150Vac--600Vac

  ICEL意壳电容选用高品质的金属化薄膜作为原材料,采用最新的设计理念和生产工艺,性能具有高频、大电流、高脉冲的特点;ICEL所有电容都经过先进的电流能力(dvdt)检测设备检测出厂,具备高可靠性,高有效电流处理能力,长寿命。
   ICEL意壳电容主要应用于IGBTIPM突波吸收;直流滤波,高频开关电源DC滤波,缓冲吸收、线路保护、高脉冲线路,高频线路隔值、滤波、音频输出,高频感应加热谐振线路。
ICEL
电容主要应用领域有:高频开关电源、变频器、UPSEPS、感应加热电源、逆变焊机、电镀电源、逆变电源,混合动力汽车。
意大利ICEL电容,欢迎来电垂询。

电话:021-5417822913916231633   QQ:240599751 郭华兵

网友D:
支持2楼李工说的,有道理。

网友E(2009-05-01):
请问50个千瓦的电焊机使用时.无功怎么补偿?

网友A:
最好采用动态补偿,因为电焊机负荷变动较大。

网友F:
50个千瓦的电焊机,cosΦ按0.5计算电容,时间间隔15秒分两次投入,上限值-0.98,下限值0.98

网友G(2009-09-17):
选择的电压等级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电压搭配,不一定电压等级越高,效果越好。另外,谐波电流导致电容器过电流,需要选用合适的调谐滤波电抗器,由电抗器来实现把谐波电流转换为热能,实现良好的散热效果。

网友H(2011-11-19):
icel电容:
我司是意大利ICEL电容亚太区唯一代理商 icel官方网站:www.icel.it 意大利icel薄膜电容,用于igbt突波吸收,马达,水泵启动, ac/dc应用。

1: ICEL IGBT突波吸收-各种安装外形,分PPA,PPB,PSB,PMB,MHBS等系列.
2: ICEL 600Vdc—3000Vdc, 0.001UF--75UF
3: ICEL 高频滤波-PHC,0.15UF-50UF 250Vdc--850Vdc
4: ICEL 马达启动-MAB,0.1uf-33uf,150Vac--600Vac
5:ICEL 高电压和大容量,小尺寸与长寿命 ,高电流和高频率运行的能力

意壳ICEL电容选用高品质的金属化薄膜作为原材料,采用最新的设计理念和生产工艺,性能具有高频、大电流、高脉冲的特点;ICEL所有电容都经过先进的电流能力(dv/dt)检测设备检测出厂,具备高可靠性,高有效电流处理能力,长寿命。
  ICEL电容主要应用于IGBT、IPM突波吸收;直流滤波,高频开关电源DC滤波,缓冲吸收、线路保护、高脉冲线路,高频线路隔值、滤波、音频输出,高频感应加热谐振线路。
ICEL电容主要应用领域有:高频开关电源、变频器、UPS/EPS、感应加热电源、逆变焊机、电镀电源、逆变电源,混合动力汽车,工业电磁炉,医疗设备,机车牵引,风力发电设备以及环保,新能源设备等。

意大利ICEL电容,欢迎来电垂询。
15221306067 QQ:1144316456, Email:zhenggaohui163@163.com 郑生

网友H:
HINODE熔断器
日之出HINODE保险丝是中国指定唯一代理商。
日之出HINODE熔断器 ,日本第一品牌、系统回路终极设计,过硬品质,金字招牌,没有该断不断的万一, AC660V,DC660V, 1A—1500A, UL,CCC等认证
HINODE (日之出)产品包括以下系列:
HINODE 250系列:250GH32A 250GH40A 250GH50A 250GH63A 250GH80A 250GH100A 250GH125A 250GH160A 250GH200A
HINODE 250CF系列:250CF4A 250CF6A 250CF10A 250CF16A 250CF20A 250CF25A
新款HINODE 350GHK系列:350GHK 50A. 350GHK 80A 350GHK 100A(焊线路板型)
新款HINODE 660GHK 系列: 660GHK 50A. 660GHK 80A 660GHK 100A (焊线路板型)
新款HINODE 660HTP系列:660HTP32A 660HTP50A 660HTP75A 660HTP125A 660HTP160A 660HTP200A 660HTP250A 660HTP300A 660HTP350A 660HTP400A 660HTP450A
HINODE 660GH系列:660GH32A 660GH40A 660GH50A 660GH63A 660GH80A 660GH100A 660GH125A 660GH160A 660GH200A 660GH250A 660GH315A 660GH400A 660GHX125A
HINODE 660CF系列:660CF5A 660CF10A 660CF15A 660CF20A 660CF25A 660CF30A 660CF35A
新款HINODE 750GH系列:750GH50A 750GH63A 750GH75A 750GH80A 750GH100A 750GH125A 750GH160A 750GH200A 750GH250A 750GH300A 750GH315A
HINODE 800CF系列:5A10A 15A 20A 25A 30A 40A 800V

另600SPF系列,1000SPF系列,1500SPF系列,1000GH系列,350GH系列,400KH/350KHK系列,660KH/600KH系列等 更多详细信息,请来电咨询。
15221306067 QQ:1144316456, Email:zhenggaohui163@163.com 郑生台湾錩钢电动轿车充电连接器,日之出HINODE熔断器,意大利icel电容,美国AEROX电容专用新能源汽车.混合电动公交,电动巴士.汽车车.电动高尔夫球车,光伏逆变器.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产业。15221306067 QQ:1144316456, Email:zhenggaohui163@163.com 郑生 本帖长期有效

网友H:
AEROX电容,欧洲驰名品牌电容,其产品包括AEROX铝电解电容(储能电容)和AEROX无感吸收电容,产品完全符合欧洲ROHS标准,AEROX电容广泛应用于变频器,UPS,电源,焊机,感应加热和电动汽车等。产品受到厂家的一致好评,被许多世界500强企业评为优秀供应商。
AEROX电解电容(高压电容器、电焊机电容、储能电容、大电流电容)安装外型包括直插,牛脚(2脚,4脚,5脚固定)和螺栓型(包括铁圈固定和底部螺栓固定),产品系列:16Vdc----500Vdc. 220UF-15000UF
AEROX无感吸收电容安装外型包括焊接,引线和直接锁螺,产品系列:600Vdc-3000Vdc, 60Vac--600vAC,0.001uf----30uf

AEROX电容,中国区总代理,欢迎来电垂询。15221306067 QQ:1144316456, Email:zhenggaohui163@163.com 郑生

网友H:
Besteks霍尔传感器
Besteks(百世)霍尔电流传感器 涵盖:直流小电流传感器,10~200A电流传感器, 50~600A电流传感器, 600~2000A电流传感器,2000~10000A电流传感器
1、HCT:Hall Current Sensor or Hall Current Transformer
2、是一种能将磁场转换成电信号的线性磁性组件

HCT分类:
Open loop:开回路
Close loop:闭回路

Open loop优缺点:
优:线路简单、性能稳定、可靠性高、成本低。
缺 :灵敏度低、频宽小。

Close loop优缺点:
优 :频宽高、灵敏度高、精度高、响应时间短。
缺 :成本高、线路复杂。

CTC系列 , CTD系列 , CTF系列 , CTG系列-S , CTG系列-F , CTG系列-B , CTH系列 , CTI 系列X , CTL系列 , CTM系列

15221306067 QQ:1144316456, Email:zhenggaohui163@163.com 郑生

网友I(2011-12-23):
伙计,你应该跳出落后技术的繁琐误区,像你那边的情况应该上有源的无功补偿和有源滤波器,保证你所有烦恼都消除了,还在用电容和电抗做补偿和消谐波太老土了,把你电话给我,我直接给你做方案保证以后10年不会再有任何问题!我姓张,电话15829096536

网友I:
对:孙峰423783 关于

请问50个千瓦的电焊机使用时.无功怎么补偿?

内容的回复:用我公司的动态无功补偿装置SVG做补偿绝对可以满足您的需求,这是有源大功率器件做补偿,绝对值得信赖,10年不出问题,而且很省钱,一级省电费。。。。张 15829096536

网友J:
我现在用的电容是25KVAR,额定电流:36.4A,可实际运行电流达到50A,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现在用的电容是25KVAR,额定电流:36.4A,可实际运行电流达到50A,不知是什么原因?

1、电容电流大,是电压高的原因;

2、可以串联一个保护电容用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