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HC900定位到底是什么?

楼主(2007-06-08):
名称叫混合式,但是不明白混合式的意义,和S9000,UMC800,TDC3000比较下各自定位,谢谢!

网友A(2007-07-24):
HC900主要定位在有大量的过程控制,有大量的逻辑控制的地方,DCS系统主要用于过程控制(连续控制),PLC系统主要用于逻辑控制(离散控制),而HC900作为混合控制系统,正好位于这两个之间,可以说还是很有前途的。

网友B:
HC900 混合式控制器,兼顾了DCS和PLC的特点,处理连续和离散控制。但其处理的能力是有限的,主要服务于小规模工厂装置。于DCS还是有很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