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能用以态网来通讯么?

楼主(2007-06-08):
组态王能用以态网来通讯么?

网友A:
当然可以拉

网友B:
好像可以的,比如说组态王的网络功能c/s和b/s结构都可以的,如果是采集设备数据的话,也可以的,用无线终端(gprs/cdma dut)然后通过intel net就可以实现了,我作过的,肯定可以的。不知道你具体是要实现怎样的通讯方式和功能?

网友C:
豪无问题

楼主:
能举个例子么!或是相关的资料给我点!!!
zixiao814176@163.com

网友D:
星云-幸运:
你好,能否给个组态王应用的实例,我来学习下,谢谢!

不会,学习!

网友:
太简单了,组太王6.52帮助里面就教你怎么做的,试试

网友E:
我自己学的组态,在帮助里面有,也有例子,不过没有人指点学的挺慢,我学了好几天呢

网友B:
组态王的网络功能,软件方面在帮助文件里基本上都有的,至于我说的无线通讯方式硬件的实现也很简单,就是下位机仪表通过gprs dtu借助移动的gprs(当然cdma的通讯方式也可以)上网传送数据到你指定的数据中心(上位机)。

网友D:
可以的 局域网内访问比较方便

网友F(2007-07-26):
可以的
速度还可以

网友G:
可以的,以前碰到一个朋友,就是用这个做的。

网友H(2008-01-23):
没问题,我用以太网作过wincc 与组态王用opc通讯。

网友I:
应该能的,但我没用过.

网友J:
GPRS实际上是通过串口来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