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继电器控制能否实现

楼主(2007-06-08):
我想用继电器设计一套控制系统,不知能否实现,请高手指点
1、标准气缸1下行
2、机械手汽缸闭合
3、标准汽缸1上行
4、标准汽缸2前推
5、标准汽缸1下行
6、机械手汽缸打开
7、标准汽缸1上行
8、标准汽缸2后退
   重新往复以上动作
要求:每个汽缸工作的前提都是上一个汽缸发出[i]到位[/b]信号后来动作的。

网友A:
可以,但不如用个小PLC

网友B:
用个小PLC,步进编程

网友C:
用PLC合算!以后修改工作流程也方便啊!

网友D:
用小型继电器,加时间继电器。买缸内带磁环的缸,外扎磁开关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E:
花二三百买个PLC就行了,

网友F:
不应很复杂.欧姆龙MY4NJ.三位五通阀.行程开关或光电若干就可以了..

网友G:
完全可以

楼主:
我也想用PLC,可是不会编程,那个老师能指点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H:
可以考虑用PLC,选16i/o的就够了。编程的话,自助资料库中有编程手册,可以先自己学一下,遇到不懂的地方再说。

网友F:
没太细看..不过.时继多...这个东东不可靠...

网友A:
你不会是发帖来骗程序的吧?

楼主:
那能啊,向老师学习一下.

网友I(2007-09-12):
下面引用由简淡在 2007-9-11 16:02:00 发表的内容:
  学习了
--------------------------------------------------------------------------------------------
呵呵,画得不好,见笑了.

网友J:
会编程的难道绘不出接触器线路图,悲哀!!!!!!
你们还会用啥高级机器?

网友K:
图不对吧??????有问题没有看出来吗????

网友L:
怎么都行

网友M:
用小型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I:
下面引用由袁某某在 2007-9-13 0:07:00 发表的内容:
图不对吧??????有问题没有看出来吗????
----------------------------------------------------------------------------------------
图错在哪就直接说吧...

网友N:
时间继电器多了确实可靠性上面要差些

网友O:
TO: 蒙毅老师:
你上面的电器回路图是不是利用步进逻辑表达式所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