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RS-232通信功能控制伺服驱动器,以驱动电机按照工艺要求动作?

楼主(2007-06-08):
伺服驱动器是比较低端的通用伺服驱动器,有位置、速度、扭矩三种控制模式。驱动器内部不带“点到点”内置位置功能(它的位置环其实就是一个PIV控制,可以接收上位的脉冲指令),驱动器内置有多段速控制(通过外部接点可以选择需要的内置设定速度)。
现在客户的应用要求如下:
(1)要求RS232通信功控制伺服驱动器,除了PC机,没有PLC或者是脉冲发生器、控制器、控制卡等。就是说用VC或VB编写上位控制软件
(2)要求可以运行在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模式:低速时10rpm,运行在位置控制;运行到要求位置点,迅速切换到速度控制,以高速运行(2000rpm)。这两种控制模式的自动切换、定点位置控制、高速速度控制指令都必须由VC编写的软件来实现,通过RS232控制。
(3)伺服上的与上位控制器连接端口对用户来说——“不用”。
我苦思并多方查阅资料不得其果。特来问坛子里各位达人。注:不能换驱动器,因为我们是生产厂家。

同时这里向版主表达个人的崇拜和敬意:如有机会结识您,那真是万分荣幸呀。您哪里工作?今年多大啦?从事什么行业?.........哈哈

楼主:
是客户要求苛刻还是我跟不上时代发展?我想我要努力学习,以免被时代抛弃了。

网友A:
不太可能实现.
对于脉冲接口处理方式而言,PC没有脉冲接口.
对于总线控制方式而言,一般驱动器不开放自己的接口.
加运动控制卡嘛,又不符合RS232控制的要求.
看看其他人的意见.

网友B:
“您哪里工作?今年多大啦?从事什么行业?.........哈哈”———楼主调侃了!?本人目前在这里做版主已经快有半年了。

如果客户对实时性和抗干扰要求不高,可以这样做,只是目前的PC多只有一个RS232口,这样一来一台PC只能控一个伺服,客户不觉得浪费吗?

“伺服上的与上位控制器连接端口对用户来说——‘不用’”,不够安全,至少使能和报警得用,否则将来万一出了纰漏,谁承担责任?

网友C:
如果不是企业实在撑不下去了,建议放弃这个客户;如果企业真的就要撑不下去了,就和客户好好通融一下,争取改改要求吧。

楼主:
感谢各位达人。

"如果客户对实时性和抗干扰要求不高,可以这样做," 能否详细些介绍您的方法?感谢!

楼主:
刘大哥的话很实在,说实话我上次去客户那里才了解到他们的要求,回来之后我恨死营业部的家伙了,找到这样的客户。不过工作还得想办法,除非我实在没有能力实现。

网友B:
"如果客户对实时性和抗干扰要求不高,可以这样做"———实际上是对用PC的RS232口控制伺服的评价,不是什么具体方法。目前多数伺服都可以接收PC的RS232控制,但多用于调试,不是运行。建议遵照刘斑竹的建议。

网友C:
自己做一个RS232接口的控制卡,装在驱动器里面,这也许算是个理论可行的方案?

网友D:
楼主,我做过和您要求一样的伺服控制

当时用三菱MR-J2S-A驱动器,手册上没有讲如何用232控制,但是老板要求一定要拿下。

我的做法是通过PC的232转成422,通过稳定性更好的422通信串联5个伺服放大器,最后一个需要按终端接头接线。

大约花了2天时间,用自己的电脑试验成功了,运行没有问题。

网友E:
楼主说自己是"驱动器生产厂家".
那就好办了塞,直接改一改驱动器的固件,按客户要求不就好办了.
如果通用伺服,据我所知,有的伺服根本就实现不了这个功能.

网友F:
re:驱动器内部不带“点到点”内置位置功能.
    控制器是你们做的,就让你们的人改一下,点到点的定位有些厂家的驱动是有这种功能的,如台达。
    通过232或者是485通讯,修改内部的参数,就可以修改点到点定位的长度,速度,加减速时间等。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定位到速度模式的转换,定位的距离是否已知,还是根据实际的传感器信号切换,如果是传感器,如何接到pc中去?
    启动使能信号如何处理,超位信号,急停信号如何办,加板卡吗
    你的客户是不好伺候,可能是不太懂,或者是太牛气,我猜猜。
或者是你们的技术开发一个简单的板卡,能发脉冲的,这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G:
有没有想过在PC里面装一个MOXA的串口扩展卡?如果PC上的RS232能控制驱动器的话,那么我想MOXA的扩展卡应该也是可以的,这样不就可以一台PC控制通过串口同时控制几个驱动器。不过串口总觉得实时性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