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AD模块,模拟量不转换,求助

楼主(2007-06-08):
前天买个FX2N-2AD模块,采集压力信号,选择的是4~20mA信号,测量有电流信号,就是不转换数字量,程序和说明书上一样,模块号是0,采用第一路输出,接线也和说明书上一样,电压和电流短接,另一个接COM.希望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程序呢?

网友B:
如果你没有在CPU里给AD编程序,应该可以正常工作的。如果不对就检查接线、FROM命令对不对。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C:
我刚刚做完了一个压力采集的小组件。运行很好。
XHZJ@CHINA.COM.CN
我可以帮你。

网友D:
应该是接线问题

网友E:
能讲程序贴出来吗?让高手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F:
可能程序读取不对

网友G(2007-07-26):
一般来说是程序的问题,我刚用过AD/DA,应该说是简单的,只要把说明书看懂!

网友H:
估计是程序的事了
不过也可能是2AD的24V电源没接
我一个同事就出现过这个问题
当时电工把24V电源接反了
就不正常了

网友I:
   你好!你可以把程序发来这里吗?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大家给你想想办法,好吗?

网友J(2007-11-26):
二手PLC特价出手:
         三菱 PLC:       FX0N-40MT       1500
         GE FANUC:      IC693UEX011DP1   600
                        IC693UDR005FP1   500
           AB PLC:  1761-L32BWA/L32AWA/L32BBB 700   1761-L16BWA/L20BWA 500
                       1761-L40BXB  RR   800
          MOD1CON:  TSX 07311612/TSX 07EX1612    300
 还有FX系列的特殊模块:FX-4AD-TC/FX2N-1PG   800   FX2N-10GP  1000
                    FX-485ADP/FX-16EYSES/FX-2AD/FX-2DA/FX-1PG   400
          小型触摸屏:F930GOT-BWD       500
            远程模块:AJ65BTB1-16D      600
                                               联系:13265226676邮箱:CMGSDYB@163.com